[技术求助] 模拟设计

楼主(2020-06-27):
模拟设计问题最苦恼的是哪方面?

网友A:
就是设计的电路仿真和实际的不一样

网友B:
最苦恼的是啥也不会

网友C:
模拟的条件在现实中找不到
努力看看书。

网友D:
苦恼的是还的东抄西抄。自己设计不行

网友A:
主要还是电磁兼容这一块比较头疼   另外就是大功率电源这一块   比较头疼   我目前的问题  就是这两块

网友E:
最苦恼处, 努力看书看资料, 没看懂

网友F:
最苦恼的  应该就是射频问题   现在遇到了  比较头疼啊

网友G:
最苦恼的是, 结果和设计意图大相径庭, 要寻找问题的原因.

网友H:
好似hi各个环节的计算吧   另外就是变压器这一块   感觉比较头疼的

网友I:
最苦恼   还是害怕电磁兼容这一块   不知楼上的诸位的意见呢

网友J:
模拟技术   感觉最主要应该是开关电源这一块吧   这一块   感觉自己的实力很差   需要花时间   真正的学一学

网友K:
要从事模拟电路设计事实上必须掌握晶体管电路的基本知识

网友L:
功能模块主要以各种各样的运放为基础,包括AD、 DA、PLL、稳压源等等

网友M:
频率特性与多级放大器

网友N:
通常要求在反馈环外面使用一个小电阻或扼流圈给容性负载提供一个缓冲。

网友O:
EMC 滤波器

网友P:
对于高速模拟信号,根据其连接长度和通信的最高频率,传输线技术是必需的

网友Q:
避免使用高阻抗的输入或输出,它们对于电场是非常敏感的。

网友R:
模拟电路的设计是工程师们最头疼、但也是最致命的设计部分

网友K:
需要看懂拉扎维的com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

网友S:
设计反馈放大电路的

网友T:
模拟电路的设计仍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M:
时间长了自然能掌握晶体管电路的设计技术

网友U:
模拟元件进行屏蔽

网友O:
一般都是从这里开始学习模拟电路,这部分相对来说比较易懂,也是模拟电路学习的切入点。

网友V:
使用传输线技术也可以改善其抗干扰性

网友W:
RC高通和RC低通电路

网友X:
输入输出滤波器

网友Y:
所有连接必须使用被动滤波器或其他抑制

网友N:
模拟电路学完了,要怎么样应用?怎么样学模电设计?

网友Z:
学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到底有多不好找工作

网友AA:
有苦恼说明还没入门。会设计了就该发愁了。

网友AB:
模拟设计最苦恼的不是什么也不会,最苦恼的是半懂不懂,在那里抓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