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模块

楼主(2020-06-27):
9V~15V转正负12V的DCDC模块

楼主:
项目需要正负12V供电,提供的电源电压范围为9V~15V。

网友A:
没有功率的要求条件, 不好选择.
可以去 //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咨询一下, 他们那边肯定有你的选择

网友B:
主要是具体的技术参数   没有怎么提及   没什么方向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技术参数没有说清楚   这样大家就比较被动   不知道怎么给你指导   楼主

网友D:
这个有正负输出电压的要求就比较复杂些了的,不行的话用双DCDC芯片的实现

网友E:
一个输出﹢12V,一个输出﹣12V的,这样就能解决的了

网友F:
到TI的官网上找找看   这样的芯片   没有用过   另外   如果感觉比较难实现   那就先通过升压芯片  直接升到24V左右   再通过78,79系列的芯片实现正负电压

网友G:
就是不知道你的电路的功率大不大   如果不大  这样做完全可以   不过如果比较大   那这个方案   可能有一些隐患

网友E:
本论坛有专门的电源模块版块,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甚至要个样片试试

网友H:
直流12V电压变成正负12V电压?

网友I:
模块电源广泛用于交换设备、接入设备

网友J:
模块可用DC/DC CONVERTER

网友K:
DC12V转12V双路输出DCDC隔离稳压模块电源

网友L:
你说的12V电压是不是交流的呀?

网友M:
芯片是TPS5430,是一个降压的芯片

网友N:
怎么将12V电压变成正负12V电压

网友O:
48V-12V DCDC

网友I:
ICL7660(电荷泵)、CS5171(开关稳压器)。

网友I:
BM2596性能很不错

网友P:
不知道有哪些芯片可以用的

网友Q:
可以采用“单路直流转双路直流电源模块”实现。

网友K:
如果是的话 用个整流桥就好了

网友R:
直流稳压电源的供电电源大都是交流电源

网友M:
要正负12V电压的话,就需要24V直流电转换

网友N:
如果电流要求不高,可以用555, 自己做正负12V

网友S:
规格书上很多典型电路

网友T:
如果考虑效率的话可以用DCDC

网友U:
如何将15V电压通过DCDC变换隔离降压到12V

网友L:
芯片或者模块叫什么

网友V:
双路电源,  不知道带载能力要多大, 看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