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什么时候用

楼主(2020-06-27):
TMS320F28069自带的内部时钟和外部晶振提供参考的时钟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一种是内部时钟,第二种是外部晶振提供参考的内部时钟,还有一种外接时钟,请问各问大神,这三种都在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A:
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不知道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外部时钟的主要是给RTC、低功耗模式下的设置等使用的。

网友C:
外部时钟精度高。

网友D:
都是介入的外部时钟信号。

网友E:
正常的话,都是初始化之后使用外部的信号。

网友F:
推荐使用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