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85通信自动收发电路详解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6-27):
我们先看看普通的收发电路。

普通的485电路,除了“用RXD连接485芯片的RO引脚、用TXD连接485芯片的DI引脚”,还会用一个单片机的普通IO引脚连接到RE、DE引脚上。

当单片机要发送数据的时候,控制PA8为高电平,数据通过TXD发送出去。

当单片机要接收数据的时候,控制PA8为低电平,数据通过RXD接收回来。

然而,自动收发电路,就是不用单片机引脚PA8,当数据进来的时候,数据会自动通过RXD到单片机,当需要发送数据时,自动通过TXD发送出去。也就是只需要连接单片机的RXD和TXD引脚就可以,无需用单片机引脚连接485芯片的DE RE引脚。

**中第一张图,就是实现自动收发的电路,实际上,自动收发的电路,还有好几种连接方法。今天,我们只研究这一种经常用的。

很多人,都会使用这个电路,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楼主:
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其中的工作原理,详细到每个元器件。

电阻R1的作用:

RXD连接电阻R1到485芯片的RO,这里R1的作用是限流,保护引脚。R1的大小,可以选择330欧、470欧、560欧、1K。

电阻R2、R3和三极管Q1:

电阻R2、电阻R3和NPN三极管Q1组成一个典型的三极管开关电路。R3是限流电阻,最好选择4.7K,也可以选择10K。R2是上拉电阻,可以选择4.7K,也可以选择10K。

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当TXD高电平,三极管导通,RE DE引脚接地,进入接收模式。当TXD低电平,三极管截止,RE DE引脚接高电平,进入发送模式。

电容C1:

C1是电源旁路电容,作用是给485芯片提供一个干净的电源,使它稳定的工作。

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如果芯片没有特殊要求,需要把每个芯片旁边放上一个0.1微法电容。在PCB布线的时候,电容到电源引脚的距离最好在2mm以内。

电阻R4和R5:

R4是下拉电阻,接到B上。R5是上拉电阻,接到A上。为什么要这两个电阻,后面会解释。

双向稳压二极管D1、D2、D3:

这里使用的双向稳压二极管型号是SMAJ6.5CA。他们的作用是把A、B引脚对地的电压以及A和B引脚之间的电压,牵制到6.5V以内,保护485芯片。

从SP3485芯片手册得到,AB的耐压值是正负15V以内。

现在,每个元器件就介绍完了,接下来说说为什么可以实现自动收发功能。

发送数据过程:

发送数据,用的是单片机的TXD引脚,也就是说,在TXD引脚上表现数据。

例:要发送数据0x55,写成二进制就是0x01010101,TXD引脚上就会依次的用高低电平体现1和0。

当TXD发送0时,三极管不导通,DE接高电平,进入发送模式,485芯片会把DI上的电平反应到AB引脚上输出,因为DI已经接地,所以AB引脚会传输0。

当TXD发送1时,三极管导通,RE接低电平,进入接收模式,485芯片的AB引脚进入高阻状态,因为R5把A拉高,R4把B拉低,所以,AB传输的是1。

总结,TXD发1,AB就发1;TXD发0,AB就发0。

接收数据过程:

接收数据,用的是单片机引脚RXD,也就是说,在RXD引脚上表现数据。

在接收数据的过程中,TXD引脚是一直保持高电平的,当TXD是高电平时,RE是低电平,正好调理成了接收状态,然后485芯片的RO引脚(也就是接RXD的引脚)就会反应AB传输过来的数据。

网友A:
三极管这种自动收发,感觉高速的时候 还是不好用的!怎么也得用个非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