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DAC之TLC5615

楼主(2020-06-27):
  TLC5615是一款10位的DAC,采用三线SPI驱动方式,本文将介绍TLC5615的电路设计以及驱动程序编写。
  如下图所示,TLC5615与MCU的接口为DIN、SCLK和CS,其中CS为芯片片选端,也可直接接低电平;DOUT端用于级联输出,不做介绍。

  TLC5615的输出电压为0V—2*Vref,以上图为例,基准电压源REF3020的电压为2.048V,则TLC5615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V—4.096V,手册中的说明如下:

楼主:
  那么在此电路中1LSB对应0.004V,也就是4mV,电压输出端可以直接接负载,也可以先采用运放进行跟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需要在整个输出电压范围内使用TLC5615,运放最好选用轨到轨输出的运放,否则将达不到输出效果,电路中的SGM358就是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如果使用的是通用运放比如LM358,在5V单电源供电下,输出一般只有0.5V—3.5V。
  同时TLC5615的电压稳定时间通常为12.5us,所以无法用于高速应用。
  驱动程序的编写第一步:时序的理解。

  CS选通很容易理解,DOUT在不级联使用的情况下也不用关注,那么通过这个图可以很清晰的看出,DIN在时钟信号SCLK的低电平允许切换状态,在SCLK的上升沿将数据锁存。
  驱动程序编写第二步:数据传输协议。

楼主:
  这里采用12位数据传输方式,51单片机驱动程序如下。
#ifndef _tlc5615_h
#define _tlc5615_h

#include "stc8.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LC5615_DIN=P2^7;
sbit TLC5615_CLK=P2^6;
sbit TLC5615_CS=P2^5;
//sbit TLC5615_DOUT=P2^4;

void tlc5615_init();        //init tlc5615
void tlc5615_set(uint vol);        //set voltage to tlc5615

#endif

楼主:
#include "tlc5615.h"

void tlc5615_init()        //init tlc5615
{
    TLC5615_DIN=0;
    TLC5615_CLK=0;
    TLC5615_CS=1;
    //TLC5615_DOUT=1;
}

void tlc5615_set(uint vol)        //set voltage to tlc5615
{
    uchar i;
    uint temp;

    temp=vol<<6;

    TLC5615_CS=0;
    TLC5615_CLK=0;
    for(i=0;i<12;i++)
    {
        if(temp&0x8000)
            TLC5615_DIN=1;
        else
            TLC5615_DIN=0;
        TLC5615_CLK=1;
        temp=temp<<1;
        TLC5615_CLK=0;
    }
    TLC5615_C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