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波信号放大输出一直向下漂移的问题

楼主(2020-06-27):
请问共基共集阻容耦合放大电路输出方波是这样的,应该怎么解决,希望是峰值都是幅度相同的正值。

每个方波的幅度净值是正确的,只是向下漂移

网友A:
搞方波,百度ttl或74ls系列datasheet,照抄

网友B:
你用电容把方波中的直流偏置给隔去了吧???

网友C:
方波跟随,如果是电容耦合隔离,难免会出现开始时波形的直流电平的漂移。
解决办法是有的,类似视频放大器的同步头钳位,不管视频内容变化,可以保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同步头电位是固定值。
但是即使这样,可以避免输入耦合电容导致的直流电平偏移,如果输出也有耦合电容,还是会发生偏移的。

网友D:
电容电阻对应降低,大电阻大电容导致RC常数太大,晢态过程太长。

网友C:
有人故弄玄虚,取名“胃下垂”,也是太有才了。
RC本来就需要时间稳定,如果需要直流电平钳位到0V,即使是直流放大,也取决于输入信号特性的,所以钳位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