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8379D-ADC模块

楼主(2020-06-27):
ADC-器件概述:

模拟子系统
– 多达四个模数转换器 (ADC)
– 16 位模式
– 每个转换器的吞吐量为 1.1MSPS(系统吞
吐量高达 4.4MSPS)
– 差分输入
– 多达 12 个外部通道
– 12 位模式
– 每个转换器的吞吐量为 3.5MSPS(系统吞
吐量高达 14MSPS)
– 单端输入
– 多达 24 个外部通道
– 每个 ADC 上有单个采样与保持 (S/H) 电路
– ADC 转换的硬件集成后置处理
– 饱和偏移校准
– 定点计算误差
– 具有中断功能的高、 低和过零比较
– 触发至采样延迟捕捉
– 八个具有 12 位数模转换器 (DAC) 参考的窗口化
比较器
– 3 个 12 位缓冲 DAC 输出

1. ADC-EOC简述:

Each SOC has a corresponding(相应的) end-of-conversion (EOC) signal. This EOC signal can be used to trigger
an ADC interrupt. The ADC can be configured to generate the EOC pulse at either the end of the acquisition window or at the end of the voltage conversion. This is configured using the bit INTPULSEPOS
in the ADCCTL1 register. See Section 11.14, for exact EOC pulse location.

个人翻译:每一个SOC子模块会有一个相应的EOC信号。这个EOC信号可以被用于触发ADC中断。ADC可以配置在【采样窗口末尾】或者【电压转化末尾】产生EOC脉冲信号。此配置用ADCCTL1 寄存器中的INTPULSEPOS位来设置。

人话:每一个SOC事件转换完成之后可以产生一个EOC信号,那么这个EOC信号又可以作为一个SOC触发事件,是不是有点像在打乒乓球。

楼主:
2. ADC-SOC 排序器SOC-Trigger Operation(SOC的触发源)简述:

Each SOC can be configured to start on one of many input triggers. The primary trigger select for SOCx is
in the ADCSOCxCTL.TRIGSEL register, which can select between:
• Disabled (software only) 不使能(仅软件强制模式适用)
• CPU Timers 0/1/2 (from each C28x core present)
• GPIO: Input X-Bar INPUT5
• ADCSOCA or ADCSOCB from each ePWM module

参考:
2. ADC-Signal Mode 信号模式简述(来自datasheet):

The ADC supports two signal modes: single-ended and differential. In single-ended mode, the input
voltage to the converter is sampled through a single pin (ADCINx), referenced to VREFLO. In differential
signaling mode, the input voltage to the converter is sampled through a pair of input pins, one of which is
the positive input (ADCINxP) and the other is the negative input (ADCINxN). The actual input voltag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DCINxP – ADCINxN). 图 5-31 shows th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mode. 图
5-32 shows the single-ended signaling mode.

翻译一下上述内容ADC模块支持两种信号模式:
  • single-ended(单端的)
  • differential(差分)。
single-ended单端模式:

在single-ended模式中输入电压是通过一个信号引脚(ADCINx)信号采样到达转换器的。参考电压是VREFLO。

differential差分模式:

在differential模式中,这个输入电压是通过一对输入引脚采样到达转换器的,一个引脚是正极输入 (ADCINxP)另一个是负极输入 (ADCINxN)。事实上,在 (ADCINxP)和 (ADCINxN)引脚的输入电压是不同的。
[截图不是完整的]!

疑难杂症

如下图所示:AdcaRegs.ADCSOC0CTL.bit.CHSEL此项设置的具体含义不是很理解…

楼主:
ADC采样窗:

待完善

网上的一些总结:
  • 任意一次SOC事件都可以触发中断【认为可信】
  • SOCx触发==》采样保持==》最终结果是在存到ADCRESULTx?【半信半疑】
    如:SOC0 ===》ADCRESULT0?
ADC程序配置示例:

主要想记录一下自己宝贵的注释 ^ _ ^

void ConfigureADC(void)
{
    EALLOW;

    //
    //write configurations
    //
    AdcaRegs.ADCCTL2.bit.PRESCALE = 6; //set ADCCLK divider to /4
    /*
     * 参数1:选择哪一组ADC(A/B/C/D)
     * 参数2:选择ADC精度(12bit/16bit)
     * 参数3:选择ADC模式(SINGLE/DIFFERENTIAL)
     * */
    AdcSetMode(ADC_ADCA,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SIGNALMODE_SINGLE);//

    //
    //Set pulse positions to late   设置脉冲位置延迟
    //
    Adca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 ADC上电 */
    //
    //power up the ADC
    //
    AdcaRegs.ADCCTL1.bit.ADCPWDNZ = 1;

    //
    //delay for 1ms to allow ADC time to power up
    //
    DELAY_US(1000);

    EDIS;
}

//
// SetupADCContinuous - Setup the ADC to continuously convert on one channel  设置ADC在一个通道上连续转换
//
void SetupADCContinuous(Uint16 channel)
{
    Uint16 acqps;

    //
    // Determine minimum acquisition window (in SYSCLKS) based on resolution
    //
    if(ADC_RESOLUTION_12BIT == AdcaRegs.ADCCTL2.bit.RESOLUTION)
    {
        acqps = 14; //75ns
    }
    else // resolution is 16-bit
    {
        acqps = 63; //320ns
    }

    /*  ADC采集端口对应SOC排序器
     *
     *  需要注意的是:SIGNALMODE的不同,这里的设置含义就不一样,详情看寄存器说明 */
    EALLOW;
    AdcaRegs.ADCSOC0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1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2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3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4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5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6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7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8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9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10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11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12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13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14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AdcaRegs.ADCSOC15CTL.bit.CHSEL = channel;  //SOC will convert on channel

    /* 设置SOC的采样频率 */
    AdcaRegs.ADCSOC0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1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2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3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4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5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6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7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9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10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11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12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13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14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AdcaRegs.ADCSOC15CTL.bit.ACQPS = acqps; //sample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 ADC中断使能设置 */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1E = 0; //disable INT1 flag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2E = 0; //disable INT2 flag
    AdcaRegs.ADCINTSEL3N4.bit.INT3E = 0; //disable INT3 flag
    AdcaRegs.ADCINTSEL3N4.bit.INT4E = 0; //disable INT4 flag

    /* ADC【中断计数器】清零  设置 */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1CONT = 0;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2CONT = 0;
    AdcaRegs.ADCINTSEL3N4.bit.INT3CONT = 0;
    AdcaRegs.ADCINTSEL3N4.bit.INT4CONT = 0;

    /* ADC SOC中断触发路由配置 */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1SEL = 6;  //end of SOC6 will set INT1 flag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2SEL = 14; //end of SOC14 will set INT2 flag
    AdcaRegs.ADCINTSEL3N4.bit.INT3SEL = 7;  //end of SOC7 will set INT3 flag
    AdcaRegs.ADCINTSEL3N4.bit.INT4SEL = 15; //end of SOC15 will set INT4 flag

    /* 设置ADCINx 触发哪一路SOC采样
     * 设置值1:INT1
     * 设置值2:INT2
     *
     *  */
    //
    //ADCINT2 will trigger first 8 SOCs
    //
    AdcaRegs.ADCINTSOCSEL1.bit.SOC0 = 2;
    AdcaRegs.ADCINTSOCSEL1.bit.SOC1 = 2;
    AdcaRegs.ADCINTSOCSEL1.bit.SOC2 = 2;
    AdcaRegs.ADCINTSOCSEL1.bit.SOC3 = 2;
    AdcaRegs.ADCINTSOCSEL1.bit.SOC4 = 2;
    AdcaRegs.ADCINTSOCSEL1.bit.SOC5 = 2;
    AdcaRegs.ADCINTSOCSEL1.bit.SOC6 = 2;
    AdcaRegs.ADCINTSOCSEL1.bit.SOC7 = 2;

    /* 如上所述 */
    //
    //ADCINT1 will trigger second 8 SOCs
    //
    AdcaRegs.ADCINTSOCSEL2.bit.SOC8 = 1;
    AdcaRegs.ADCINTSOCSEL2.bit.SOC9 = 1;
    AdcaRegs.ADCINTSOCSEL2.bit.SOC10 = 1;
    AdcaRegs.ADCINTSOCSEL2.bit.SOC11 = 1;
    AdcaRegs.ADCINTSOCSEL2.bit.SOC12 = 1;
    AdcaRegs.ADCINTSOCSEL2.bit.SOC13 = 1;
    AdcaRegs.ADCINTSOCSEL2.bit.SOC14 = 1;
    AdcaRegs.ADCINTSOCSEL2.bit.SOC15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