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TC温度采集笔记

楼主(2020-06-28):
温度采集有很多方案,NTC,PTC,热电偶,红外等等。这里以NTC为例,做个记录
NTC的电路如图所示:

楼主:
R66端的电压输出到单片机的引脚,中间有缩小系数。
具体的思路是,读取adc的电压(mV,这样更加精确),换算为电阻值,NTC在25度的时候是10K欧姆,R66是2K。那么电压就是v=2250*2/(2+NTC),计算出来就是mV的单位,图中电压是标记错误,实际是2.25V。
反推电阻R(多少千欧)=4500/V-2,然后根据这个电阻值,去计算温度值,NTC的分度表《MF52 系列 测温型 NTC 热敏电阻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