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芯片为何会炸?

楼主(2020-06-28):
电源为33V直流,4116为LED恒流芯片,连接LED灯板,上电瞬间34063就炸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有可能:
(1) V+33V电源含有高电压尖峰纹波;
(2)L1电感值太小,改为220uH;
(3)MC34063芯片质量有问题。

网友B:
按例程做

@tyw :那楼主也有看资料不细的问题啊。别想把锅都甩给零时工。呵呵!
tyw
@lf626384 :好多版本都是这么以错传错,哈哈,都是网络惹的祸,临时工描的图
1和8之间多了个100uh?

网友C:
第一:电感改为220UH.
第二:C6改为100pF.
你现在用的470pF,在通电的瞬间电感应该会出现啸叫声吧,我以前用300pF都会出现啸叫声,后面果断换成100pF解决问题。

网友D:
不少仿制的 34063 的耐压低于 32V、26V

网友E:
发现问题,总要先想如何解决,烧毁的故障,要先想办法把输入电压慢慢提高,看看是否电压过高导致的。同时观察输入电流、输出电压。
另外,在极限电压附近,如果导线插拔接入,可能会有浪涌,如果滤波电容不好或者容量不够,尖峰电压会击穿芯片。
有些电源芯片,比如输入耐压50V,稳压电源供电,按键开启电压输出,50V不会击穿,如果直接插拔直流电源线,电源芯片大概率会击穿。
如果在输入加LC或者RC低通抑制浪涌,则不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电感改为220UH.
第二:C6改为100pF.
你现在用的470pF,在通电的瞬间电感应该会出现啸叫声吧[ ...

没啸叫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电感换为220UH, 没再炸芯片

网友F:
芯片受不了就会炸

网友G:
33V对34063还是偏高, 要小心买正品。 ON, TI的

网友H:
抄图有风险,测试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