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Z 定时器8 翻转模式输出四个不同占空比的方波 通道一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8-07-09):
/*想通过定时器8控制4个通道输出4个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从而控制4个步进电机,下面的程序可以让通道PC789产生不同的方波,通道一不能产生方波*/

//通过示波器观察  通道2、3、4都可以根据CCR的值改变占空比,而通道一即PC6引脚在示波器上的周期是个变值,不会产生方波
//如果将将通道一那里的配置写在通道二前面会导致只有通道四产生%50占空比的方波,且另外几个通道不会产生方波

.c代码如下:

#include "drive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定时器8通道脉冲**********************************/
u16 CCR1_Val=999;
u16 CCR2_Val=300;
u16 CCR3_Val=500;
u16 CCR4_Val=700;

/***********************************************
//TIM8_CH1(PC6)
        TIM8_CH1(PC7)
        TIM8_CH1(PC8)
        TIM8_CH1(PC9)  输出比较模式  翻转
//TIM8 时钟频率 84*2=168MHz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
u16 capture1=0;
u16 capture2=0;
u16 capture3=0;
u16 capture4=0;
void TIM8_Compare_outpu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printf("进入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ENABLE);          //TIM8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ORTC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6,GPIO_AF_TIM8); //GPIOC6复用为定时器8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7,GPIO_AF_TIM8); //GPIOC7复用为定时器8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8,GPIO_AF_TIM8); //GPIOC8复用为定时器8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9,GPIO_AF_TIM8); //GPIOC9复用为定时器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6;           //GPIOC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6 PC7 PC8 PC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CC_IRQn ;  //TIM8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选择定时器模式:翻转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2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通道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8,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3PreloadConfig(TIM8,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4PreloadConfig(TIM8,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1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1PreloadConfig(TIM8,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IT_CC4|TIM_IT_CC3|TIM_IT_CC2|TIM_IT_CC1);
        TIM_CtrlPWMOutputs(TIM8,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8,TIM_IT_CC3|TIM_IT_CC4|TIM_IT_CC2|TIM_IT_CC1,ENABLE );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定时器8中断**********************************/

void TIM8_CC_IRQHandler(void)   //TIM8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CC1)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1);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capture1=TIM_GetCapture1(TIM8);
                TIM_SetCompare1(TIM8,capture1);
                }

                if (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CC2)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2);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capture2=TIM_GetCapture2(TIM8);
                TIM_SetCompare2(TIM8,capture2);
                }

                if (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CC3)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3);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capture3=TIM_GetCapture3(TIM8);
                TIM_SetCompare3(TIM8,capture3);
                }

                if (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CC4)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4);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capture4=TIM_GetCapture4(TIM8);
                TIM_SetCompare4(TIM8,capture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