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胃下垂”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楼主(2020-06-28):
本贴回复一下这个帖子:

方便讨论起见,随便画个常见的电路图:

既然是阻容耦合放大器,那么设计时必然选择C1和C2足够大,大到让某个低频极点以上的范围的信号,能顺利通过,所以电路在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内,实际上是个高通放大器:
在中低频段的频率特性,一般都是这样的:

一般极点P1大于零点Z1,这个特点决定了输出阶跃响应有胃下垂的特征:

在原点处的初始斜率=Z1-P1,是个负的!!!!

治疗胃下垂的原因找到了,补偿方法也就有了,采用简单的以毒攻毒方法----添加一个正的初始斜率,来抵消这个负的初始斜率:

网友A:
      分析的很透彻。40多年前DIY 音频功放,那是候叫“落地式” 就遇到过这类问题,那是还是个中学生,弄不明白原因,只能简单地认为是耦合电容充电产生的,因为不明白原因所有也解决不了。今天看了这个帖子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解决的的方法不错,电路简单。现在想想以前看过一些HIFI电路,有这种接法,还以为是退耦电容。因为多了一个极点对频率响应fh会有影响 K3和p2数值上要适当。所以在电阻电容的参数上来说,HIFI电路的这种接法是为了补偿这个“胃下垂”并兼顾fh,并不是我当初认为的退耦电容。感谢xukun977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B(2021-04-12):
传递函数的部分不太理解,需要再看看

网友B:
老师,你的帖子在慢慢学习中,传递函数那部分还没理解到位。
但用仿真的方法得到的波形不是‘胃下垂’,反而是上升呢

楼主:
加微信(和ID同)聊吧,这个板块不归我管,我也很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