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输入捕获与输出比较的概念

楼主(2018-07-09):
输入捕捉:如具有此功能的一个管脚,定时器在内部时钟的作用下在运行,此时管脚来了个中断,假如上升沿吧。在中断的作用下,定时器停止工作,此时可以读出定时器的数值,读出后再开启定时器,等待下次中断,再读取一次定时器数值,二次相减,就可求出二次中断的间隔时间。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检测TIMx_CHx上的边沿信号,在边沿信号发生跳变(比如上升沿/下降沿)的时候,将当前定时器的值(TIMx_CNT)存放到对应的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TIMx_CCRx)里面,完成一次捕获。输入捕获模式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或者测量频率。
输出比较:有一寄存器先存放你要定时的数,例如50.定时器在内部时钟下有0开始慢慢向上加,没加一次都会和那个寄存器比较,当等于那个寄存器值时 如50,此管脚就会跳变(输出一高电平或低电平)。常用于输出指定宽度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