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学习笔记

楼主(2018-07-09):
1、shift+移动 可以拆散左边的组合框;
2、右键选项O 是一个很好的PCB编辑选项;
3、在交互式布线时,按左上角的~会提示快捷键,包括布线的所有快捷功能;
3、在交互式布线时,按1会出现预览线段,再按1去除;
4、在交互式布线时,按Tab健可以更改线的属性;
5、num+* 表示小键盘的*键;
6、shift+w 选择当前线的宽度,要在最大最小规则之内;
7、t+p 快速进入PCB编辑框;
8、在交互式布线时,按空格可以改变走线的起点跟终点;
9、shift+空格 可以改变线的走线方式;90,45度等五种走线模式;
10、智能布线:按Ctrl点击自动布线;
10、在布线的时候,不需要把旧的线删除,当画好新的线的时候旧线自动删除。
11、g调整栅格的大小;
12、多总线布线??
13、全局修改,选中然后右键查找相似的物体。
14、Ctrl+鼠标左键,只显示当前网络,Ctrl+点击空白处,取消;
15、板子圆角,通过放置-禁止布线-圆弧中心,然后再调整,
16、当已经确定了元件位置,可以双击元件属性,勾选锁定,就不会再移动;或者通过单击元件右键然后选pad locked.
17、当在走线需要跳到另一层时,按~然后选择next layer
18、protel99 只支持三种字体(不支持true type),制作的时候需要跟产商联系;
19、在字体的放置那,可以设置条形码,让板子独一无二;
20、定义板子形状: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要先选择框,可以通过PCB过滤器选择keepout)
21、测量板子大小,放置-尺寸-线性的(按空格可以切换测量的方向)
22、选择多个器件:快捷键s+接触线;
23、选择一个网络中的线:快捷键S 然后点击;
24、对弱小的信号进行包地处理;
25、顶层线一般横着布,底层线一般竖着布,这样能保证干扰最小;
26、单层模式:shift+s;
27、切线:编辑+切断轨迹;
28、布线完毕后,要进行规则检查,DRC;
29、3D 旋转:shift+鼠标左键;
30、3D视图:按数字键3;
31、2D视图:数字键2;
32、铺铜使产生大面积的地,增加散热和接地等:通过确定四个赋铜的区域;33、在铺铜的时候注意去除死铜,孤岛的铺铜区域;网格类的铺铜更好散热;protel99不能用solid的铺铜;
33、protel99就是PCB4.0格式,在送工厂加工前要先自己保存和带看检查一遍看是否有变化;(字体和赋铜);
34、在做好PCB之后,可通过工程-显示差异 来判断原理图和PCB之间的差异;35、PCB和原理图可以互相更改;
36、PCB过滤器可以快速选择自己想查找的元件;
37、为了 增加导线和焊盘的牢固程度,需要加泪滴;38、单独更改某个元件的封装:在PCB文件中,选择你要修改封装的原件,点击右键,component actions --Updata selected components from PCB libraries --OK
49、画定布线区域距PCB板边≤1mm的区域内,以及安装孔周围1mm内,禁止布线;
50、电源线尽可能的宽,不应低于18mil;信号线宽不应低于12mil;cpu入出线不应低于10mil(或8mil);线间距不低于10mil;
51、正常过孔不低于30mil;
52、双列直插:焊盘60mil,孔径40mil;
53、1/4W电阻:51*55mil(0805表贴);直插时焊盘62mil,孔径42mil;
54、无极电容:51*55mil(0805表贴);直插时焊盘50mil,孔径28mil;
55、注意电源线与地线应尽可能呈放射状,以及信号线不能出现回环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