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Configuration(学习笔记)

楼主(2018-07-09):
SPI初始化代码    功能:初始化
    参数:无
    返回:无
void BSP_SPI1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_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s_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SPI1时钟,相关GP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配置SPI1管脚:SCK  MOSI  MISO */
    s_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s_GPIO_InitStructure.e_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s_GPIO_InitStructure.e_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s_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SPI1管脚:CS */
    s_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s_GPIO_InitStructure.e_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s_GPIO_InitStructure);

/* 取消片选 */
    SPI1_CS_HIGH();

/* SPI1配置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_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
    s_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
    s_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
    s_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
    s_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1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
    s_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
    s_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16 */
    s_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
    s_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U;                                          /*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
    SPI_Init(SPI1, &s_SPI_InitStructure);                                                         /*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
    SPI_Cmd(SPI1, DISABLE);                                                                         /* 先禁止SPI */
    SPI_Cmd(SPI1, ENABLE);                                                                          /* 使能SPI外设 */
}
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要初始化时钟,比GPIO多了一个下面的时钟,一定要记得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因为使用SPI需要对AFIO寄存器进行配置,进行端口复用的功能。
另外有的芯片是时钟上升沿读取数据,有的是时钟下降沿读取,M0的时候直接可以调用库函数,有图形化的界面可以选择
这里需要配置以下两段代码:
    s_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
    s_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1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
通过配置时钟空闲状态的电平和数据在第几个边沿跳变的组合来实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读取数据。
SPI的读写则比较容易,代码如下:
/**************************************************
    文件名:SPI.c
    模块:SPI1和SPI3驱动模块
    详述:
        ① SPI1配置;
        ② SPI1数据收发。
        ③ SPI1管脚定义:
            PA4-SPI1-NSS:AD7194-CS
            PA5-SPI1-SCK:AD7194-CLK
            PA6-SPI1-MISO:AD7194-DOUT
            PA7-SPI1-MOSI:AD7194-DIN
        ① SPI3配置;
        ② SPI3数据收发。
        ③ SPI3管脚定义:

            PA4-SPI3-NSS:AD7194-CS
            PC10-SPI3-SCK:AD7194-CLK
            PC11-SPI3-MISO:AD7194-DOUT
            PC12-SPI3-MOSI:AD7194-DIN
**************************************************/
    #include "SPI.h"
    uint8 SPI1_u8ReadWriteByte(uint8 u8TxData)
    {
        uint8 u8Retry = 0U;
/* 发送一个字节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u8Retry++;
            if(u8Retry > 200U)
            {
                return (uint8)0U;
            }
            else   /* 其他 */
            {
/* nothing */
            }
        }
        SPI_I2S_SendData(SPI1, (uint16)u8TxData);   /*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
        /* 接收一个字节 */
        u8Retry = 0U;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u8Retry++;
            if(u8Retry > 200U)
            {
                return (uint8)0U;
            }
            else   /* 其他 */
            {
/* nothing */
            }
        }
        return (uint8)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
uint8 SPI3_u8ReadWriteByte(uint8 u8TxData)
    {
        uint8 u8Retry = 0U;
/* 发送一个字节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
            u8Retry++;
            if(u8Retry > 200U)
            {
                return (uint8)0U;
            }
            else   /* 其他 */
            {
/* nothing */
            }
        }
        SPI_I2S_SendData(SPI3, (uint16)u8TxData);   /*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
        /* 接收一个字节 */
        u8Retry = 0U;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
            u8Retry++;
            if(u8Retry > 200U)
            {
                return (uint8)0U;
            }
            else   /* 其他 */
            {
/* nothing */
            }
        }
        return (uint8)SPI_I2S_ReceiveData(SPI3);   /*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