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8怎么烧录程序?

楼主(2020-06-28):
pic12和16都是上面的五个pin这个知道。pic18这个参考手册也没说清楚,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用microchip原厂的烧录工具吧,烧录器是PM3

楼主:
vdd vss这两个不用说,编程电压线应该是指mclr把,其他两个pin呢?

楼主:
仔细看了下参考手册 pin16 17是剩下的两个,此贴终结。。

网友A:
楼主用的官方的烧录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官方的烧录器吧

pickit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错

手册写的太隐蔽了。。之前用12 16都直接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