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八种模式-输入的上拉、下拉、浮空

楼主(2018-07-09):
关于gpio的八种模式,懵逼了好久,现在终于弄清了它的输入模式了。输出模式啥的还没细细研究。不能确定,就不误导人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浮空、上拉、下拉的三个模式的选择、及应用。
首先上拉,简单的理解为上拉了一个电阻,接到了电源的正极。如果你的外部电路用一根杜邦线将电源的负极和你设置成上拉模式的引脚短接,那么CPU是可以识别到你到底是短接了还是没短接。但如果你将电源的正极和设置成上拉模式的引脚短接,那么CPU是识别不到的。
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如果你的按钮另一端接的电源的负级。你就必须将你的端口设置成上拉模式,否者CPU无法识别你的按钮的按下还是没按。
再说下拉。简单的理解为下拉了一个电阻,接到了电源的负极。如果你的外部电路用一根杜邦线将电源的正极和你设置成下拉模式的引脚短接,那么CPU是可以识别到你到底是短接了还是没短接。但如果你将电源的负极和设置成下拉模式的引脚短接,那么CPU是识别不到的。
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如果你的按钮另一端接的电源的正级。你就必须将你的端口设置成下拉模式,否者CPU无法识别你的按钮的按下还是没按。(这里方便理解,我是故意忽略浮空模式的)

最后说浮空模式。没有接任何电阻,如果你将引脚设置成这个模式,那你就只能将按钮的另一端接电源的正极。你接负极,不管你怎么按,你都没办法触发CPU的信号变化。(测试结果,暂时理解为这种模式只能感应到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