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一路GPIO口要控制至少8个继电器开合,请问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0-06-28):
ARM一路GPIO口要控制至少8个继电器开合,请问用什么方法?要求每一个继电器都要能独立控制开合.可以用SPI或者I2C总线来控制,请问能否推荐一个方案或者芯片,能输出是至少8路单独控制信号的芯片

网友A:
有一种单总线数据传输协议,如开始时,复位3MS,再以40%的占空比为限,小于40%是0,大于为1,将8位数据传输,从机将此数据解析及输出控制继电器端口,完成串转并的目的。其他如4094需要二个总线,一个数据线,一个是时钟线。

网友A:
SWIFT BUS,TI的总线部件查查,

网友B:
74HC595 3个IO  控制800个都行

网友C:
一会要求1路GPIO控制8路继电器,一会又说可以用SPI或者I2C总线来控制,大家别瞎折腾,估计在说梦话呢

网友D:
同意楼上所言,楼主还是先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E:
ARM单片机这么便宜了,IO口随便用呀。

网友F:
ARM芯片一般GPIO脚都很充足

网友G:
串入并出,74HC164

网友H:
先搞清楚是限死1个gpio 还是说可以是2个3个再说。

网友I:
醉生梦死,稀里糊涂

网友J:
74HC595,

网友K:
楼主先学会怎么把问题说清楚再来请教别人

网友L:
楼主问完就跑,不见踪影,也不是个问问题的样子。。

很多这样的,没礼貌

网友M:
这个说的实在有点不清不楚。一路控制,说难也不难,用不同的脉冲输出控制好了,用595或者164解码

网友N:
某宝有成品的  单路控制多路 UART SPI IIC 都行

网友:
PWM波控制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某宝有成品的  单路控制多路 UART SPI IIC 都行

楼主只有一个IO 哈哈哈哈

网友P:
楼主到底是想用1路还是SPI或I2C,自己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上来就问人。楼主是外行吧

网友Q:
楼主估计还是在校的学生吧,要做毕业设计,到处找人咨询。

建议还是先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再来提问吧,否则大家也没法帮你啊。

网友R:
楼主的一路是不是一个?

网友S:
可以 。一根线。单总线通讯。加个小单片机控制几个继电器。单片机和ARM用一根线通讯。

网友T:
1路GPIO口控制8路继电器?

网友U:
1、一个gipo 可以用单总线的方法,通讯数据模拟红外编码通讯,不过这种需要解码去控制继电器2、这个gipo是否可以利用DAC,利用电压差,配合开关电路去控制继电器

网友V:
模拟串口发送吧,接收端搞个单片机,再控制8个IO

网友W:
挂个垃圾mcu,自己写个单总线协议

网友X:
搜单线LED控制芯片, 耐高压带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