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制作遥控继电器 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20-06-28):
(无正文)

网友A:
发射功率范围内,同频肯定会产生“干扰”。但不会造成数据收到错误,因为接收到正确值,才有效输出信号。

这个问题,一般通过“跳频”的方式来解决较好。

楼主:
可以发射后 再问从机要状态,确定收到了。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B:
同时、同地、同频则必然发生互扰,把频率错开即可同时工作。非要同频的话,只能在时间上错开,会影响反应的及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