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矩阵按键程序,参照网上的改的,加入了支持连续按和不支持连按的模式

楼主(2018-07-09):
已经验证过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按键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E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OD;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单片机0到3引脚接矩阵按键1到4行,单片机4到7引脚接矩阵按键1到4列
//mode=0不支持连续按;mode=1支持连续按
u8 MatrixButton_Scan(u8 mode)
{
u8  temp=0;
u8  key=0;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确定行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Bit_RESET);
delay_us(10);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FF)!=0x0F))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FF)!=0x0F)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E);
   key_up=0;

   if(temp==0x0E)    //第一行有按键被按下
   {
    key=1;
   }
   else if(temp==0x0D)
   {
    key=2;
   }
   else if(temp==0x0B)
   {
    key=3;
   }
   else if(temp==0x07)
   {
    key=4;
   }
   else key=0;
  }
  else key=0;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FF)==0x0F)
{
  key=0;
  key_up=1;
}
//确定列及按键值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Bit_SET);
delay_us(10);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E);
if((temp==0xE0)&&(key!=0))//第一列被按下
{
  key=(key-1)*4+1;
}
else if((temp==0xD0)&&(key!=0))
{
  key=(key-1)*4+2;
}
else if((temp==0xB0)&&(key!=0))
{
  key=(key-1)*4+3;
}
else if((temp==0x70)&&(key!=0))
{
  key=(key-1)*4+4;
}
else key=0;

return key; //key值为1-16,代表1-16号按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