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ZG+ADC+DMA+5通道-无数据-请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8-07-09):
下面是代码: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万分感谢!
从ADC1的DR里的DATA数据看好像是不正常,指点一下:DMA里这些寄存器还没有深入研究,指点一下,能否从这里看出问题?
u32 ad_value[5],GG;  定义接收数组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void 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PA0,3,4,5,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_value[5];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5;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2,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3,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4,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5,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RCC_Configuration();
  LCD_Configuration();
  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while(1){GG=GG+ad_value[0]+ad_value[1]+ad_value[2]+ad_value[3]+ad_value[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