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HWM老帖子,没有发现讨论关于线性规划或非线性规划

楼主(2020-06-28):
翻了50多页,的确没有。
在模拟电路计算,可能要用到从E24中搜索合适的电阻,

我这个搜4变量要13秒,再加一个变量,直接几十分钟,再加一个变量需要80小时。时间增长很快。
@HWM 补点这方面内容。

楼主:
我目前在网上搜到相关学科
1、运筹学
2、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3、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等。
加上HWM以前教过软件,可能会用计算机去进行模拟电路计算。HWM应该有这方面的视野。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不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不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不是很厉害,主要现在的电脑,运行360管家,qq管家等垃圾软件很慢,但是做数学 晕算很快。
如果电脑足够暴力,需要的理论就少,让计算机去自己找出符合节点电流方程的解。
如果电脑运算很慢,人类就要折腾一堆理论,搞出算法让电脑变快。于是乎暴力搜索变成理论计算。有了理论计算就有了高上大,就有了很厉害的样子。
于是我有了想法,怎么让电脑变暴力点。

网友B:
单就这个问题的求解来看,感觉首先还是要从方程的化简入手,初始的公式中有很多冗余,消除以后求解的规模应该可以小相当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在网上搜到相关学科
1、运筹学
2、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我有点好奇,你怎么什么都想学,你有什么样的目的?想解决什么问题?  做什么方向的东西?

楼主:
我学的很多吗?总体偏软呀,硬件我会的不多呀,以运放为基础,运放稳定性学了点,看集成电路的书,主要搞懂运放,我觉得模电,运放是20%解决80%问题,分立元器件基本没有深入研究,射频基本不碰。我怎么给你一种什么都想学的感觉呢?我就觉得奇怪呀。我决定不学的,那是一点都不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在网上搜到相关学科
1、运筹学
2、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把 极值问题 变成 规划问题,会使 计算时间 成倍/几十倍增长。规划理论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 极值问题 变成 规划问题,会使 计算时间 成倍/几十倍增长。规划理论帮不了你。 ...

那这个问题变成硬件问题了吗:
1、超级计算机,个人能做的是beowulf集群
2、多核编程,cpu
3、异构编程,gpu

@shcnxjy :嗯还要转换成E24电阻。不然又不可行。
没那么高深,我只是就该问题说的,仅供参考:你可以看一下你相关帖子里8楼给出的公式,在m和b给定的情况下,下面公式右边括号里面其实就是(m-1),这样根据该式就可以确定R1和R2的比值;先解决这个子问题,得到可能的R1和R2的组合,组合数量不会很多,每一组合对应一个R1||R2,则剩下的不过是对Rf和Rg的搜索而已。分解了以后就是盲搜的计算量也没有多。
@shcnxjy :你的回答,还是得学理论,搜索变理论计算。
个人看法:无论用什么方法,原始问题描述里面的冗余不去除,对计算量都是很大的浪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问题变成硬件问题了吗:
1、超级计算机,个人能做的是beowulf集群
2、多核编程,cpu

莫名其妙!

楼主:
这是从硬件层面去提高计算机的暴力程度。
你上面说规划理论帮不了我。还有什么别的理论可以?

我不知道,88

网友E:
to LZ:

我所给的帖子几乎都有其针对性,通常是不会无的放矢的。所以,看我的帖子最好是能了解其背景,这样可能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至于
1、运筹学
2、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3、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等。

这是个学科方向了,哪能几个帖子阐述得清楚的?(我们学校有个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好奇,你怎么什么都想学,你有什么样的目的?想解决什么问题?  做什么方向的东西?

...

很明显,这是奔着总工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 LZ:

我所给的帖子几乎都有其针对性,通常是不会无的放矢的。所以,看我的帖子最好是能了解其背景,这样 ...

网上搜的是这些,一看居然是研究生教材,当时就打退堂鼓。
本来是学点碰到模拟电路计算,用matlab优化或开源优化工具包,跟用计算器进行计算来偷懒一个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的是这些,一看居然是研究生教材,当时就打退堂鼓。
本来是学点碰到模拟电路计算,用matlab优化或 ...

LZ真想深入研究的话,建议查一下各大厂商的滤波器设计软件所用算法,感觉应该是能找到些线索的,而且跟这个应用大有相通之处。

网友:
这不最优化问题吗,边界条件和目标函数都很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真想深入研究的话,建议查一下各大厂商的滤波器设计软件所用算法,感觉应该是能找到些线索的,而且跟这 ...

不错的思路。
我想过:
1、用代数推导得出关系式。这种思路得到的程序,输入参数,得到结果。一个电路套路一个关系,一个程序。优点速度极快。
2、不推导关系式,给定范围,给定收敛条件,搜出符合要求得组合。这种思路得到的程序,关心范围,收敛条件,或者说最优条件。这种程序,通用性稍强,不过应该慢。

网友F:
感觉最优化只能用于有具体数学模型的过程,比如航空航天,用于普通工业生产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最优化只能用于有具体数学模型的过程,比如航空航天,用于普通工业生产不成功。 ...

1、线性回归,倒推曲线
2、系统辨识,倒推传递函数
3、抄板,倒推电路板
4、人工智能,倒推规律

正向设计很困难的时候,搞逆向说不定就容易。
类似玄学,物极必反,复杂到一定程度就简单了。

网友G:
看不懂讨论的什么东西。
难到以为大师不懂大数据?大数据除了线性规划,还有神经网络。另外,E24不就很少的数据吗? 是给个数据从里面找最接近的值吗?

网友H:
这是什么

网友F:
最优化的哈密顿函数感觉太难了,当年就没有学懂,什么初始固定,终端不固定,初始不固定,终端固定,数学理论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优化的哈密顿函数感觉太难了,当年就没有学懂,什么初始固定,终端不固定,初始不固定,终端固定,数学理 ...

我没你水平高,看到深度学习的视频,发现人工智能充满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然后。。。还得补课。

网友F:
叶工谦虚了,一起进步一起学习,经常交流

网友I(2021-09-28):
引用 网友F:
最优化的哈密顿函数感觉太难了,当年就没有学懂,什么初始固定,终端不固定,初始不固定,终端固定,数学理 ...

@ tianxiongweitxw 关于最优化的教材有哪些?

网友J:
Python: scipy.optimize
Matlab: Optimizaton Toolbox

这是电路设计优化的实例: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用电脑进行暴力搜索方法在时间上不现实。
因为组合数量以指数规律上升,无论所用的计算工具运算速度多快,
只要变量个数达到一定规模,运算时间就会变得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J:
Python: scipy.optimize
Matlab: Optimizaton Toolbox

以intel i5处理器为例,一天的计算量
24小时*3600秒*3.5GHz*4核=1.2x10^15量级
取5次根=power(1.2*10^15,1/5)=1000
淘宝上的电阻本,大概是170种,电容更少,只有60种。
大概5个变量左右。4个变量应该是瞬间的事情。
其中未包括显卡,显卡约为cpu计算量的10-100倍。高一到两个量级。顶级显卡三个量级。
范围的压缩,属于定性分析的范畴。
西北模电王所说的定量分析为上,定性分析为下。
我个人认为定性分析可以显著缩小分析范围。
结合我个人的能力以及发展方向,模电方面还是提高定性分析能力为主。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intel i5处理器为例,一天的计算量
24小时*3600秒*3.5GHz*4核=1.2x10^15量级
取5次根=power(1.2*10^15, ...

就是看有没有前辈关于最优化的策略已有的成果,否则要走很多弯路,像阿尔法狗的最优化策略就是自动实现并且很有效,这里面肯定有路径可走,只是看谁找到。
其实模电的定性分析本身就是优化策略,只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做个这些策略的自动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就是看有没有前辈关于最优化的策略已有的成果,否则要走很多弯路,像阿尔法狗的最优化策略就是自动实现并 ...

找到几本叫作《最优控制》的书不知是从哪个方向描述这个问题,其实人脑也就可以同时优化一两个参数,多了就不行了,所以计算机还是有优势的但肯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看有没有前辈关于最优化的策略已有的成果,否则要走很多弯路,像阿尔法狗的最优化策略就是自动实现并 ...

alphago只给出结果。
记得alphazero,自己跟自己下的棋谱叫《来自未来的棋局》
樊麾与国手在分析的时候,国手们明显看不懂,复盘时都是那种假设其很完美的事后诸葛亮,alphazero也不能给出为什么,只是说某处胜率高,某处胜率低。
alphazero表现出来类似人类的“老师傅”,“学历低”,确工作经验丰富(自己对战了数千万盘)。带徒弟时说,这样好,那样不好。
google自己有tpu和显卡等高性能服务器,我们是没有的。这种计算量(训练)是很恐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几本叫作《最优控制》的书不知是从哪个方向描述这个问题,其实人脑也就可以同时优化一两个参数,多了 ...

你的看法我认同。例如《自动控制原理》这本书,稳定的判据来自传递函数的分母的根在左半边区。由于计算机的掺和,自控原理后面很多给人用的稳定判据就显的过时了。
只要能搞出传递函数,分母的根,计算机瞬间完成。
人的优势就是抓主要矛盾。模电水平高不高还是看转主要矛盾的能力。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看法我认同。例如《自动控制原理》这本书,稳定的判据来自传递函数的分母的根在左半边区。由于计算机 ...

手头上有tyw的《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4版)》粗略看了最后的最优控制章节,动态规划是不错的策略

网友I(2023-01-18):
引用 楼主:
你的看法我认同。例如《自动控制原理》这本书,稳定的判据来自传递函数的分母的根在左半边区。由于计算机 ...

回顾了电路的定性分析和调试过程,人脑的策略实际上是随机梯度下降法,对本题应该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