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obeMX配置SPI 出现问题了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8-07-09):
第一次用这个软件,配置如下图  其他默认配置 Clock Phase 设置成1edge试过其他选型都试过 打算通过SPI方式读取MPU9250,每次上电读取WHO_AM_I地址内容可以读取成功返回正确,但是第二次读同样的地址就出错。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陀螺仪的数据有但是全部错误数据,
不管怎么移动MPU9250的数据都不随着变换,在一个固定值范围内跳变。不知道什么原因下面是程序 求教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10;
  hspi1.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spi->Instance==SPI1)
  {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1_SCK
    PA6     ------> SPI1_MISO
    PB5     ------> SPI1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1 */
  }

}
void HAL_SPI_MspDe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if(hspi->Instance==SPI1)
  {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SPI1_CLK_DISABLE();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1_SCK
    PA6     ------> SPI1_MISO
    PB5     ------> SPI1_MOSI
    */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5|GPIO_PIN_6);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5);

  }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DeInit 1 */

}

收发使用的是:
uint8_t SPIClass_transfer(uint8_t data)
{
  uint8_t ret;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data, &ret, 1, 0xffff);
    return ret;
}

uint8_t imu_spi_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reg_addr)
{
    UNUSED(addr);

    uint8_t dummy = 0;
    uint8_t data = 0;
  uint8_t cmd=0x80|reg_addr;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digitalWrite( BDPIN_SPI_CS_IMU, LOW);
//    HAL_SPI_Transmit(&hspi1, &cmd, 1, 1000);
//    HAL_SPI_Receive(&hspi1, &data, 1, 1000);
        SPIClass_transfer(0x80 | reg_addr);
        data = SPIClass_transfer(dummy);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5, GPIO_PIN_SET);//digitalWrite( BDPIN_SPI_CS_IMU, HIGH);
    return data;
}
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