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使用位置式PID算法控制电机转速遇到问题

楼主(2018-07-09):
这几天在调试PID,想用来控制电机速度,用到PWM、定时器编码器模式、带AB相编码盘的直流减速电机;程序是参考某位大佬的,移植过来F429开发板,电机能跑,但是PIM没作用到。由于自己水平还很低,现在还在想哪里出了问题,想着人多力量大,求助一下论坛大佬们,给些建议。下面就是我移植过来的代码:

定时器输出PWM主要代码:
/*****************************************************************************************************************
函数功能: 实现对定时器的初始化,所用到的定时器为定时器3,通道1和通道2,分别输出PWM波控制电机
          实现编码器对电机速度的获取,并打印到串口助手上

电机GPIO: TIM3_CH1Handler --> PB4    TIM3_CH2Handler --> PB5

占空比:   compare1:TIM3通道1的占空比,compare2:TIM3通道2的占空比

相关解析: 输出的方波周期就是自动重装载值的值(us为单位),占空比 = compare / arr

A4950接线:单片机     A4950模块
           5V    -->   VCC
           GND   -->   GND
           PB4   -->   AN1
           GND   -->   AN2
           PB5   -->   BN1
           GND   -->   BN2
                       AOUT1   -->  电机1+
                       AOUT2   -->  电机1-
                       BOUT1   -->  电机2+
                       BOUT2   -->  电机2-
                       VM----->>>>> 外接电源,7.6V---12V,需要共地
*****************************************************************************************************************/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encoder.h"

TIM_HandleTypeDef TIM3_PWM_Handler; //定时器3句柄
TIM_OC_InitTypeDef TIM3_CH1Handler; //定时器3通道1句柄
TIM_OC_InitTypeDef TIM3_CH2Handler; //定时器3通道2句柄

//PWM 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TIM3_PWM_Handler.Instance=TIM3;//定时器3
    TIM3_PWM_Handler.Init.Prescaler= psc;//时钟预分频系数
    TIM3_PWM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3_PWM_Handler.Init.Period=arr;//自动重装载值
    TIM3_PWM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时钟分频因子
    HAL_TIM_PWM_Init(&TIM3_PWM_Handler);

    TIM3_CH1Handler.OCMode=TIM_OCMODE_PWM1;//PWM1模式
    TIM3_CH1Handler.Pulse=arr/2;//设置比较值,此值用来确定占空比
    TIM3_CH1Handler.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输出比较极性低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3_PWM_Handler,&TIM3_CH1Handler,TIM_CHANNEL_1);//配置 TIM3通道1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3_PWM_Handler,&TIM3_CH1Handler,TIM_CHANNEL_2);//配置 TIM3通道2
    HAL_TIM_PWM_Start(&TIM3_PWM_Handler,TIM_CHANNEL_1);//开启PWM通道1
    HAL_TIM_PWM_Start(&TIM3_PWM_Handler,TIM_CHANNEL_2);//开启PWM通道2
}

//定时器底层驱动,时钟使能,引脚配置
//此函数会被 HAL_TIM_PWM_Init()调用
//htim:定时器句柄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开启TIM3时钟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开启GPIOB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4 | GPIO_PIN_5;//PB4和PB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2_TIM3; //PB 复用为 TIM3_CH1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

extern long Pulse_Num;
extern float Speed_num;
u8 TimerFlag=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__HAL_TIM_GET_FLAG(&TIM3_PWM_Handler, TIM_FLAG_UPDATE) != RESET)//溢出中断
    {
        Speed_num = Pulse_Num;
                Pulse_Num = 0;
                TimerFlag=1;
    }
    __HAL_TIM_CLEAR_FLAG(&TIM3_PWM_Handler, TIM_FLAG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位
}

//设置TIM3通道1的占空比
//compare1:比较值
void TIM_SetTIM3Compare1(u32 compare1)
{
    TIM3->CCR1=compare1;
}

//设置TIM3通道2的占空比
//compare2:比较值
void TIM_SetTIM3Compare2(u32 compare2)
{
    TIM3->CCR2=compar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