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DMAadc值恒定,求助

楼主(2018-07-09):
改了好几天都没改对mmmmm,求助

#define SEND_BUF_SIZE 8200
u16 SendBuff[SEND_BUF_SIZE];        //发送数据缓冲区

int main(void)
{
        u16 mar;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OLED_Init();
        Adc_Init();         //初始化ADC
        MYDMA_Config(DMA1_Stream0,DMA_Channel_0,(u32)&ADC1->DR,(u32)&mar,1);
        MYDMA_Enable(DMA1_Stream0,1);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1)
        {
                OLED_ShowNum(0,12,102424,6,12);
                 OLED_ShowNum(0,0,mar,6,12);
                  OLED_Refresh_Gram();
        }

}

dma.c

void MYDMA_Config(DMA_Stream_TypeDef *DMA_Streamx,u32 chx,u32 par,u32 mar,u16 ndtr)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1;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if((u32)DMA_Streamx>(u32)DMA2)//得到当前stream是属于DMA2还是DMA1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DMA2时钟使能

        }els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ENABLE);//DMA1时钟使能
        }
  DMA_DeInit(DMA_Streamx);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_Streamx) != DISABLE){}//等待DMA可配置

  /* 配置 DMA Stream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chx;  //通道选择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par;//DMA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mar;//DMA 存储器0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存储器到外设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dtr;//数据传输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外设数据长度: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MemoryDataSize_Byte;//存储器数据长度: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Circular;  //   DMA_Mode_Normal;// 使用普通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中等优先级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DMA_Streamx, &DMA_InitStructure);//初始化DMA Stream

//        NVIC_InitStruct1.NVIC_IRQChannel=DMA2_Stream0_IRQn;
//        NVIC_InitStruct1.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        NVIC_InitStruct1.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        NVIC_InitStruct1.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1);

//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DMA_IT_TC,ENABLE);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DMA_IT_TCIF0);

}
//开启一次DMA传输
//DMA_StreamxMA数据流,DMA1_Stream0~7/DMA2_Stream0~7
//ndtr:数据传输量
void MYDMA_Enable(DMA_Stream_TypeDef *DMA_Streamx,u16 ndtr)
{

        DMA_Cmd(DMA_Streamx, DISABLE);                      //关闭DMA传输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_Streamx) != DISABLE){}        //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_Streamx,ndtr);          //数据传输量

        DMA_Cmd(DMA_Streamx, ENABLE);                      //开启DMA传输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printf("jhkghkghj");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7,DMA_FLAG_TCIF7);//清除DMA2_Steam7传输完成标志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DMA_IT_TCIF0);
}

adc.c

//初始化ADC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ENABLE);

  //先初始化ADC1通道5 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PA5 通道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2,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1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复位结束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2,DISABL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DMA失能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预分频4分频。ADCCLK=PCLK2/4=84/4=21Mhz,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初始化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DISABLE;//关闭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禁止触发检测,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初始化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1,ADC通道,480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开启AD转换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