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外部触发时计数器值为什么会出错

楼主(2018-07-09):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程序用两个外部中断触发时,一个中断触发计数一个关闭计数时,我的读取到的计数值是错误的,还有每次显示的值都是一样的,我已经清零了,我试过两个外部中断的触发是正常的,一个外部中断触发时开显示器,另一个触发时关闭显示器,用这个检测到外部中断触发是正常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计数值就是不对,定时器的配置跟例程的定时配置是一样的,请求知道的大佬解答一下,谢谢代码

//#define   TIMX                                                      TIM3
//#define   TIM_RCC_APB1Periph_TIMX                     RCC_APB1Periph_TIM3
//#define   TIM_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TIMX_IRQ                                              TIM3_IRQn
//#define   BASE_TIMX_IRQHandle                           TIM3_IRQHandler

static void BASIC_TIM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中断组为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设置中断来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 ;
                // 设置主优先级为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x02;
          //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BASIC_TIM_Config(uint16_t ARR,uint16_t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TIM_RCC_APB1PeriphClockCmd(TIM_RCC_APB1Periph_TIMX,ENABL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时钟预分频数为
                // 时钟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
                // 计数器计数模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

//                 // 清除计数器中断标志位
//     TIM_ClearFlag(TIMX, TIM_FLAG_Update);

                 // 开启计数器中断
     TIM_ITConfig(TIMX,TIM_IT_Update,ENABLE);

           BASIC_TIM_NVIC_Config();//调用NVIC设置

     TIM_Cmd(TIMX, DISABLE);        // 暂时关闭计数器
}

void BASIC_TIM_Init(void)
{
        BASIC_TIM_Config(59999,71);//最大为60000us
}

//TIM3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BASE_TIMX_IRQHandle(void )
{
  if (TIM_GetITStatus(TIMX,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E_A_B++;  //记录发生了多少次中断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

//外部中断3服务程序
void KEY2_IRQHandler(void)
{
  TIM_SetCounter(TIMX,0); //定时器3计数器清零
        if(KEY2==0)         //按键KEY2
         {
                  time=0;  //时间清零
//                  TIM_SetCounter(TIM3,0); //定时器3计数器清零
                        TIME_A_B=0;                                           //溢出中断标志位清零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EXTIx_KEY2=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2_EXTI_LINE);  //清除LINE3上的中断标志位
}

void KEY1_IRQHandler(void)
{

        if(KEY1==0)         //按键KEY1
        {
                TIM_Cmd(TIM3, DISABLE);  //失能TIMx外设
                EXTIx_KEY1=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1_EXTI_LINE);  //清除LINE4上的中断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