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quartus自带仿真问题

楼主(2020-06-28):
急求,我在QUARTUS里用VMF文件仿真时出现如下问题,怎么办啊,卡住了,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modelsim新版本已经不支持-novopt选项了,altera-modelsim还支持,错误出现是因为把altera-modelsim的工程放到新版本modelsim中,打开.do文件,删掉-novop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sim新版本已经不支持-novopt选项了,altera-modelsim还支持,错误出现是因为把altera-modelsim的工程 ...

这个路径在哪里(哪个文件夹下),我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