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紧急求助HC32F005 PWM动态调节问题

楼主:
现在项目接近尾声,目前遇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PWM动态调节,非常奇怪,研究了好多天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这个是主循环程序,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之前在STM8 N76E003  东软单片机都是验证生产过没有问题的,
主要实现电压*电流得到的功率值去控制PWM,实现动态调节,
之前遇到的问题是PWM动态调节会丢占空比,然后加入缓存后就可以了,但是赋值后,占空比死活是不会有任何变化,、

功率赋值

PWM配置,

现在就是用PWM-1的方法测试,减到1停止,就会发现占空比会变化,但是有时候停到1,有时候停到别的数值,
后来实在不行,我买来隔离调试DAP烧写器,发现接上调试器在线看的话,PWM值会变化,但是我从新把HEX下到单片机后拔掉仿真器就不行,目前电压电流ADC值都是正常,
接上调试器后,发现PWM是可以调节了但是抖动太厉害,程序我都是用 MDK V5直接下载的,不可能出现程序不一样的现象。

请高手帮我看下,感谢了,本身PWM动态调节很简单,用上华大的感觉问题很多。

网友A(2020-06-28):
初始化的时候GCMBR设置为0~周期之间的值,不包括边界,GCMDR可以设置为0xFFFF。
另外你说的占空比死活不变,是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GCMBR设置为0~周期之间的值,不包括边界,GCMDR可以设置为0xFFFF。
另外你说的占空比死活不变 ...

是的,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动一下,但是会卡主,卡主后就不会变化了

网友A:
自己和自己玩 发表于 2020-6-28 21:34是的,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动一下,但是会卡主,卡主后就不会变化了

你能把完整的工程发出来看看吗
这里有一个之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完整的工程发出来看看吗
这里有一个之前写的

已经找到问题,不是占空比不会调节,而是死机了,测试了很久,因为我这个是电源控制,当电源功率比较大的时候,下载脚DIO CLK 2个脚纹波很大,我测试了单独最小系统,发现这2个脚没有纹波,只要设备一工作纹波就出来了,单片机供电是5V,但是5V供电,内核供电,复位脚电压均没有一点点干扰,尝试单独给单片机供电,一样那2个脚有干扰,

第一个图是设备功率增大后,发现纹波变大很多,单片机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不是占空比不会调节,而是死机了,测试了很久,因为我这个是电源控制,当电源功率比较大的 ...

试着增大Vcap和Vcc引脚的对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增大Vcap和Vcc引脚的对地电容

均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