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IAP的分享

楼主(2018-07-09):
最近做了一个在U盘IAP的功能,其中有些问题与大家分享。IAP程序用的阿波罗开发板验证。U盘IAP本身网上资源比较少,而且不能满足我的工程需求,只好东拼西凑整出来个东东,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误喜别喷。。程序分为iap和app两部分,由于app部分是公司实际工程,不能贴出来,在此讲述下app的功能,实际就是串口数据的处理与转发,同时用到led灯,未用到USB功能。下边讲述下此功能实现出现的问题:
     1.程序烧写完第一次上电(U盘直接插着),可进入U盘中断,烧写完app程序直接跳转app程序,然而无法进入串口中断,拔下u盘重新上电,程序可正常跳转app进入串口中断,执行没问题。此刻插上u盘程序又无法进入中断,主程序执行正常。
     2.烧写完app后,想重写app程序,直接插入u盘重新上电,发现无法进入U盘中断,直接进入APP程序。而按了复位按钮,可以进入U盘中断,正常烧写app程序,跳转也正常。目前也就是这么凑活用着。
     对于问题1的原因自己分析应该是IAP中使能了USB中断而APP中并没有关USB中断,导致APP程序中USB中断无法有效执行,而其它中断也进不去。不过没找到哪个函数可以关USB中断,对于usb研究的太浅汗颜T_T。
  对于问题2就觉得比较不科学了,网上查了下ST芯片上电复位与复位按钮的区别,在程序中加入了大量延时并未解决问题。我的main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__IO uint32_t i = 0;
  __IO u8 readbuf[4];
  //   /* Init Host Library */
   USBH_Init(&USB_OTG_Core,
#ifdef USE_USB_OTG_FS
             USB_OTG_FS_CORE_ID,

#else
             USB_OTG_HS_CORE_ID,
#endif
             &USB_Host,
             &USBH_MSC_cb,
             &USR_cb);
Stm32_Clock_Init(384,25,2,8);//ÉèÖÃʱÖÓ,192Mhz
delay_init(192);   //³õʼ»¯ÑÓʱº¯Êý
  LED_Init();     //³õʼ»¯ÓëLEDÁ¬½ÓµÄÓ²¼þ½Ó¿Ú
KEY_Init();
my_mem_init(SRAMIN);  //³õʼ»¯ÄÚ²¿ÄÚ´æ³Ø
exfuns_init();    //ΪfatfsÏà¹Ø±äÁ¿ÉêÇëÄÚ´æ
  while (1)
  {
    /* Host Task handler */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if(0==USB_OTG_INT_FLAG)
  {
   Jump_To_APP();
    }

  }
}
想达到的目的是,当未检测到U盘插入直接跳转app,开始以为上电后可能识别U盘中断会慢,所以在初始化USBH后加入延迟,在while中也加入延时计数,也就是主程序运行几百次后再跳转APP然并卵。后来将 if(0==USB_OTG_INT_FLAG)
  {
   Jump_To_APP();
    } 这部分改为不通过中断标识跳转,而通过按键响应跳转,发现可以实现。然而一个U盘烧写不能自动有点不科学,之后又将这个条件去掉,改为只能烧完程序跳转,发现中断可以进入了。也就证明这个USB中断在上电复位时无法正常进入,而用复位按钮后可正常使用。当不用中断标志为跳转app条件可正常进入中断。个人分析上电复位应当有某些USB的寄存器并未正常复位,而需要足够的延时才能正常使用,然而这个延时我没测试出来。所以我这U盘IAP不支持上电复位烧写,只能用复位按钮实现T_T。
  最后介绍下本iap用USB FS做的U盘烧写程序,由于想支持8g u盘用的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R0.12,导致iap的编译大小达到了200K+,本身烧写文件并不需要用长文件名,网上有个用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R0.07e的,我当时编译只有64K,由于没时间仔细整FatFs,就用了原子例程中的文件处理版本,一下子大了好多,还好429的flash够大,能满足本身工程的需求。
  最最后,我上述遇到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啥意见欢迎讨论,之前没有做过USB这块,经验相当缺乏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