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droid开机时间,以及开机**和开机动画之间的黑屏问题

楼主(2020-06-28):
近期客户提要求修改开机logo和开机动画,希望将开机时间缩短一下,并且去掉或者缩短开机logo和开机动画之间的一段黑屏时间。上网搜资料,基本上都是说黑屏是因为开机动画的清屏操作引起的,然而注释掉清屏的代码也没有还说呢么好转。目前黑屏的时长大概在4秒左右。开机的时间是系统的性能问题,我按照网上说的,修改了config配置文件,精简了APP,降低了内核的打印等级,时间并没有缩短。这方面有没有哪位高手接触过,可否给些建议,感激不尽!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点建议?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需求,没解决。尝试过把**做小点、动画每帧的图片做小点,没有多大改善。

网友B:
这个相当于电脑的冷启动,要检查所有设备,清内存,等等,较费时,跟开机动画没多大关系.要是热启动,从休眠状态激活,没那么多动作,就快多了.如果不考虑待机功耗,可试试热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需求,没解决。尝试过把**做小点、动画每帧的图片做小点,没有多大改善。 ...

开机动画入手的话空间很小的,可以尝试裁剪一下内核,去掉不必要的服务,以及不需要的APP等等。不过最有效的还是提高CPU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当于电脑的冷启动,要检查所有设备,清内存,等等,较费时,跟开机动画没多大关系.要是热启动,从休眠状态 ...

老哥,你这太高深了,搞不来啊。我这边使用bootchart工具抓出来的数据,开机时间主要浪费在了zygote那里,从打印信息上看,具体是预加载资源类那里时间很长,但是在加载函数那里新开线程都没有快多少。最后还是提高CPU频率,加载一下子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当于电脑的冷启动,要检查所有设备,清内存,等等,较费时,跟开机动画没多大关系.要是热启动,从休眠状态 ...

老哥有没有听说kernel **显示的时间控制的方法,现在需要控制**显示两秒,然而fbmem.c 里面似乎没有显示时间相关的,这能控制吗?

tyw
少累,木玩过拉,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有没有听说kernel **显示的时间控制的方法,现在需要控制**显示两秒,然而fbmem.c 里面似乎没有 ...

楼主:
是的,这个我看了,网上关于**的全是修改自定义**,没有多少深层次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