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是否需要獨立的電源才可運作?

楼主(2020-06-28):
NUC100、NUC200、Nano100与NUC442/NUC472系列芯片支持的实时时钟控制器,其他系列芯片则无。

多数NuMicro™ 家族芯片的实时时钟控制器是不需要独立的电源,而是与芯片的电源共享,然而使用者切断芯片上的电源,当再次提供电源时,实时时钟将会不正确。

但NUC200, M451, NUC505与NUC442/NUC472系列的芯片具有独立的脚位VBAT提供实时时钟控制器电源,使芯片电源切断时依然保持运作。

楼主:
所以需要RTC的可以根据这几个系列选择使用

网友A:
具备独立电源接口的比较好,方便使用到掉电可继续计时的系统。

网友B:
不知道两种设计有什么区别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