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7 烧录uboot到 SPI flash

楼主(2020-06-28):
NUC970系列可以通过USB的ISP方式烧录到Nandflash/SPIFlash/eMMC/DDR/SRAM等。

提前安装好VCOM驱动程序。

NUC970设定PA0和PA1都接低(我的开发板是跳线帽都接上),从USB ISP开机。

开发板usb连接电脑,开发板上电会自动寻找驱动的,安装成功后,打开NuWriter,设置如下.

Image Name 选择NUC970 Non-OS BSP v1.00.000\Loader\SPI_loader\u-boot.bin( 这是原厂的)

Image Type:选择 uBoot

Image encrypt:不选使能(这是加密选项)

Image execute address :0xE00000

按Burn,弹出对话框确定后就开始烧录了.

如果要烧env.txt文件也可以,Image Type设为Environment,image start offset 为0x80000然后按Burn烧录.

楼主:
烧录成功后,将开发板断电。

NUC970设定PA0和PA1都接高(我的开发板是跳线帽都取下),从SPI开机。

楼主:
把串口和电脑连接好,打开远程登录工具SecureCRT .显示如下(没有烧录env.txt):

网友A:
这个烧录方法不错

网友B:
这个有点贵啊,用不了,目前学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