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设计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20-06-28):
单电源直流偏置用电阻分压可以吗,为什么用电阻分压法之后就不出波形,一直是一条11V左右的直线,运放的正电压用的12V,求解答

网友A:
频率不太高的话应该没问题

好好查查吧,估计是不该短路的地方短路了[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