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PWM捕获

楼主(2020-06-28):
通过GD32F303 外设PWM捕获功能计算占空比,某些情况下高电平的读取值大于整个周期,导致占空比计算大于1,什么情况会导致?

网友A(2021-12-11):
PWM捕获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通过定时器一个通道捕获检测到 上升沿开始捕获,下降沿结束捕获,即得到高电平时间,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定时器两个通道捕获一个通道捕获上升沿,一个通道捕获下降沿,捕获完了定时器计数值会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