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会对dsp的工作有影响吗

楼主(2020-06-28):
内核供电电压 一个是1.92V , 一个是3.31V

网友A:
略超 请问会对dsp的工作有影响吗

网友B:
内核还是按照手册   要求设计稳定

网友C:
低或高0.1V都是影响很大的

网友D:
内核的供电电压不是1.8V的么?

网友E:
内核的供电现在一般都是1.8V 的呀

网友F:
没有这么高的内核电压吧

网友G:
带有内核的MCU的,,内核采用3.3V的比较少的吧,

网友H:
主要是该种MCU的供电就是3.3V的居多,,内核为了低功耗考虑的,自然就是1.8V的设计 了

网友I:
内核电压现在都是1.8V了

网友J:
怎么是1.92V?要么是1.8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