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1.0口内部烧掉拉?

楼主(2020-06-28):
我在430外部接口上拉47K到3.3V,P1.0,P1.1两个口,但是我测电压的时候P1.0的电压只有1.5V,P1.1的电压3.3V难道P1.0口内部烧掉拉?

网友A:
10k一下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B:
IO怎么配置的 外部接什么电路

网友C:
如果你带有外部电路测量的电压不准确的吧。

网友D:
会不会是你引脚配置出错,或者是你的PCB上有多余的链接。

网友E:
应该是外围接电路了............

网友F:
是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G:
47K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怎么可能之后1.5v呢

网友I:
是不是有其他的芯片呢

网友J:
有可能是IO损坏了。

网友K:
有可能是上拉电阻太大了。

网友L:
其他的都正常吗?

网友M:
使用驱动芯片。

网友N:
是不是IO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F:
电阻太大了

网友O:
有其他的芯片可能拉低电压。

网友G:
分压了吗啊?

网友P:
可以选择使用10K电阻了。

网友Q:
这个IO有问题吧。

网友R:
加个三极管作为驱动

网友M:
程序能够正常执行吗?

网友S:
化成10K以下的电阻

网友T:
去掉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U:
正常的上拉电阻都是10k。

网友V:
配置的IO是输出吗?

网友O:
这个电阻的选择很重要的

网友W:
加上了上拉电阻电路的,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IO口的被损坏了的

网友X:
IO口的一般的不会坏掉的,看下跟IO口的先关寄存器的配置的把

网友Y:
你配置的输入还是输出的?

网友Z:
估计是引脚寄存器配置不对,或者是外接负载的原因。

网友AA:
看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AB:
电阻为10k

楼主:
嗯,我看下,多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