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通道切换

楼主(2020-06-28):
AD, DM, DMA, ni, ST
ADC配置为外部触发转换每40us TIM1触发一次(周期不变),第一次转换通道依次为 3,4,8,9(ADC初始化设定好的),进入DMA传输完成中断,读出来的数据是对的,在中断中把ADC的通道更改为2,3,8,9,第二次进DMA中断时读出来的数据出现了错误,我是每进一次中断改一次ADC通道(更改的顺序为上面写的序列3,4,8,9改为2,3,8,9)。
通道8,9始终不变DMA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前两个数据就不对了。
正确的:
       通道       数据       通道      数据
         3:      119      2         10
        4:      30       3        119
        8:     315       8        315
        9:     313       9        315

上面为同道序列固定时,不做切换时是正确的。

如果在中断中做上面两组序列切换,值就不对

错误的:
       通道       数据       通道      数据
         3:       10      2         119
        4:      30       3        119
        8:     315       8        315
        9:     313       9        315
通道2和3在切换时的值互换了,但是这分明是两次不同的转换。

void DMA_Conf(void)
  {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Data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1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网友A:
在中断中改了通道,要重新配置DMA

网友B: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在中断中,需要重新进行ADC配置(包括通道)以及DMA配置

网友D:
在中断总重新配置下DMA和ADC就行了

网友E:
建议不要用循环存储,使用定时器外部触发,普通存储方式

网友F:
关闭ADC的连续模式

网友G:
由于是DMA式采集数据,因此不能中途随意再变换通道

网友H:
要变换通道则需要重新对其加以初始化,否则尽管你变换了采集通道

网友C:
嗯,但它还是按你先前的设置采集

网友I:
你把外部触发时间改短点测试下,会不会是你中断里动作慢了导致的。

网友J:
中断函数不要太复杂

网友K:
时序进行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