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触摸库SC92F8X6XB_HighSensitive_Lib_T1_V1.2.0.LIB的文件,不能打开看吗?

楼主(2020-06-28):
如果不能打开的话,那么是不是直接用就行吗?不需要修改吗?比如TouchKeyInit();
我目前看的买的LB1013的例程,如果我修改触摸按键的个数或者管脚咋办?

网友A(点评):
这个好像是打不开的。只能调用。如果你修改了触摸引脚的话,就用赛元的触摸软件在生成一个触摸资料文件再将这个问题导入到你的程序项目下的触摸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的

网友B:
每个库里面都应该会带有类似这个的文件,里面有说明怎么操作: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v1.4.pdf

网友C:
您好,触摸库SC92F8X6XB_HighSensitive_Lib_T1_V1.2.0.LIB里面的内容是无法查看的,触控调试方法以及触摸库的使用可以查看“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v1.4”。可以留下您的邮箱或者是加我们技术支持QQ(2131132845),发送完整的触控库资料给您。

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v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