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自动控制数模转换频率

楼主(2020-06-28):
    如何使单片机自动控制数模转换的频率,并且频率是连续可调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频率连续可调?这用单片机做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B:
不过可以尝试用PWM方式在单片机上实现的

网友C:
数模转换的频率, 自由控制.
这不麻烦, 可以用个定时器, 由定时器触发 DA 转换

网友D:
也可以在中断中启动

网友E:
单次触发,用定时器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F:
只要小于最大转换速率, 什么转换速率都可以通过定时器驱动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G:
下面的问题就是调整定时器的溢出率了. 我想不用教了吧

网友H:
数模转换的频率,并且频率是连续可调
----
数字量转模拟量要频率干什么呢?是指转换的速度吗?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自动控制DA输出的模拟信号的频率,而不是DA的工作频率

网友I: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楼主:
比如说,输出的模拟量是一个正弦信号,如何使这个正弦信号的频率在300Hz到3.4KHz连续可调。

网友J:
频率连续可调就有些难度的了啊。。。

网友A:
我感觉这不麻烦. 数模转换的频率足够高的条件下.
信号的频率, 就看你给的 "数值" 了.

网友B:
嗯,举例: DAC 100KHz.
用 正弦函数计算 333 个点 (或者查表). DAC 后依次 DAC , 就得到了 300Hz 的正弦波.
如果是 100 个点, 那就得到了 1Khz 的正弦波

网友K:
可以通过调整ad读取速度的间隔来实现,不过这样,只能调慢,不能调快的。

网友G:
频率连续可调是不是不好做啊

网友L:
借助定时器实现,  如果能支持定时器触发 ADC,  就更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