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叉车导航有哪几种方式?

楼主(2020-06-29):
疫情的爆发,让众多制造业深刻意识到自动化的魅力,纷纷改变生产方式,以机器代人,也推动了AGV叉车在制造业及电商仓储中的普及,来实现工厂的运转工作,获得灵活高效的生产能力。那么在运作过程中,AGV叉车是如何进行导航的呢?国辰机器人小编总结了5种导航方式供大家参考。

1. 惯性导航

AGV小车上装有陀螺仪,小车在行驶时有一个基准方位,用陀螺仪测量加速度,并将陀螺仪的坐标值和加速度换算成AGV小车当前的坐标和方向,将它们和规定的路线相比较。当AGV小车偏离规定路径时,测得的加速度值和规定值会有一个矢量差,对这个差进行二次积分就能得到偏差值,并作为纠正行驶方向的依据。

2. 电磁导航

沿预定的运行路线埋设地下电缆,电缆在地下深30~40mm,上面覆盖有环氧树脂层,导线通以低频正弦波信号,使导线周围产生交变电磁场。在小车上的一对探头可以感应出与小车运行偏差成比例的误差信号,经放大处理后可驱动导向电机,由此带动小车的转向机构就可使AGV小车沿预定的线路运行。

3. 磁条导航

磁条导航与电磁导航比较类似,只是把导引线换成磁条,在两个探测线圈之外多加了一个激励线圈。因为磁条的磁场是不变的,探测线圈中不能自动感应出电压。

4. 激光导航

激光导引在AGV小车行驶路径周围预先垂直设置好一系列反光板,激光导航AGV小车上装的激光扫描器不断扫描周围环境,当扫描到反光板时,扫描器就能感知。只要扫描到三个以上的反光板,就可以根据反光板的坐标值以及各反光板的法线和纵向轴的夹角,由控制器计算出AGV小车当前的全局坐标系中的坐标,以及行驶方向与轴的夹角,达到准确定位和定向。

5. 视觉导航

视觉导航方式AGV小车以地面上涂设的条带状路标作为路径标识符,运用计算机视觉快速识别路径。最优导向控制器能够保证AGV小车对路径进行准确稳定跟踪,在包含有多个停车工位和多条分支路径的复杂工作环境中,通过实时识别涂设在路面上的数字标识符,实现指定目标定位停车和目标分支路径跟踪;通过实时识别涂设在路面上的特殊形状标识符实现车辆加速、减速、直角转弯、特殊地点停车等运动状态控制;具有自动避障、自动报警、自动上线和无线通讯等功能。

(来源:国辰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