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ADC测试通过

楼主(2020-06-29):
    按照PIC16F18446核心板的一个厂家例程,是通过判断敲门声大小分别发出叮咚门铃声或警报声,发出声音是通过按不同频率翻转连接无源蜂鸣器的两个引脚,这在之前我的一个帖子里已经叙述过(https://bbs.21ic.com/icview-2980828-1-1.html),检测敲门声则是通过一个压电陶瓷片来完成,我参考这个例子也制作了相应的蜂鸣器和压电陶瓷片组件(见下图):

    整个实装置如下:

    敲门振动会引起压电陶瓷片两极的电压变化,通过ADC转换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数值。实验用的组件准备插在扩展槽1上,对应的ADC软件引脚是A0,因此在MCC中进行设置:

    然后在主循环中进行检测和判断,代码如下:
        ADCC_StartConversion(0);        //启动ADC_0通道转换
        while(1 == ADCC_IsConversionDone());
        adc_val = ADCC_GetConversionResult(); //获得转换结果
//        adc_val = ADCC_GetSingleConversion(0);//获得单次转换结果

        if(adc_val > 10){
            LCD_write_value(60,4,4,0,1,adc_val);

            if(adc_val > 200)
                SND_alarmX4();
            else if(adc_val > 20-0)
                 SND_dingDong(2);
        }

    这次adc转换的测试比较顺利,在仔细分析了adc.c文件中的函数后,自己尝试着就获得了结果,不象I2C的测试,花了近一周时间都没能完成。

楼主:
    这是测试时将电压器旋钮调到最小,测得数据为80:

    这是将电位器旋钮调到最大(+3.3V电源),测得数值为1023:

网友A:
功能性蛮强的!

网友B:
可以可以。非常棒。装备齐全

楼主:
最大值为1023,表明是ADC的精度是10位的。

楼主:
经过测试,将启动ADC的代码移出主循环,放在进入主循环之前:
        ADCC_StartConversion(0);        //启动ADC_0通道转换

这行等等转换结果可以不用:
        while(1 == ADCC_IsConversionDone());

在主循环中仅保留这行获取转换结果的代码:
        adc_val = ADCC_GetConversionResult(); //获得转换结果

也能正确获得转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