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二种情形的疑问

楼主(2020-06-29):
随着运放电路越来越多的与单片机打交道,大部分单片机的adc输入只接受单极性信号,加上国内半导体厂家轨至轨放大器的批量供应,运放单电源技术优先级逐步提高。节省一个负电源,能降低成本。
在《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英文名《opamp for everyone》,有运放单电源的计算方法,其中有一个+m vi - b 的标准型,如下图所示。
一次偶然的机会,用穷举法,计算机搜出了莫名其妙的排列组合,这个组合在lt-spice里居然能用。
经分析,TI给的电路图,不是最精简的。修改为:
电路关系式如下:

楼主:
与计算机搜出的结果相符:rg=0.0
R1=12.0 R2=1.6 Rg=0.0 Rf=3.0 k=3.1249999999999996 b=1.2499999999999998
R1=120.0 R2=16.0 Rg=0.0 Rf=30.0 k=3.125 b=1.2500000000000002
R1=1200.0 R2=160.0 Rg=0.0 Rf=300.0 k=3.125 b=1.25
R1=12000.0 R2=1600.0 Rg=0.0 Rf=3000.0 k=3.125 b=1.25
R1=120000.0 R2=16000.0 Rg=0.0 Rf=30000.0 k=3.125 b=1.25

网友A:
基本的电路原理分析——戴维南等效。

网友B:
电池供电的额温枪使用的热电堆传感器,低于某个温度时输出电压为负值,叠加(定理)将其V~T特性曲线从三四象限沿Y轴平移到一二象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供电的额温枪使用的热电堆传感器,低于某个温度时输出电压为负值,叠加(定理)将其V~T特性曲线从三四 ...

谢谢指点,的确有这样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电路原理分析——戴维南等效。

如果精简成两个,对vref内阻要求高。高倍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精简成两个,对vref内阻要求高。高倍不太容易实现。

第一个图多了一个串联的RG而已。你可以把它计入“源内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与计算机搜出的结果相符:rg=0.0
R1=12.0 R2=1.6 Rg=0.0 Rf=3.0 k=3.1249999999999996 b=1.249999999999999 ...

知道电路框架和输入输出数据,反向计算电路参数,是这样吗?

       你上面给出的算法只是手工算法。

       通用算法可以参照神经网络里面的误差反向传递算法。但是你必须首先会电路仿真计算。由于这个问题是多解的,所以每次计算值都不一样,而且有的解很可笑 。
       解决办法是增加约束条件,比如功耗,给电路整体或一部分增加功耗约束.
                  比如设计值是P0
                  当前值是P=P(Un,In)
                 然后将 k*(P0-P)^2附加到目标函数后面。(k>0是权值,自己随意设定)
       问题就自然变成一个极值问题。

网友C:
此后,继续参照神经网络里面的误差反向传递算法

网友C:
至于系列值问题。
      将上次计算结果中值接近系列值的用系列值代替并固定,返回第一步继续迭代,直到全部变成系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电路框架和输入输出数据,反向计算电路参数,是这样吗?

       你上面给出的算法只是手工算法。

有点明白了。
这么转换成极值问题。
设定约束条件,vref的电流越小越好。
P=P(Un,In)
k*(P0-P)^2这个是cost function
不过,我一开始想的是遗传算法,把系列值编进DNA,通过进化,看能不能搞出一组接,不过cost function 思路差不多。

@不奇怪 :谢谢指点。88
@叶春勇 :我的能力很低。现在也很忙。你还是找他们吧。88
@不奇怪 :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最后也是个极值问题。看的有点晕,根据经验,应该是方法不对。我主要稍微搞懂,会用matlab规划工具包就行了。我主要需要实例,点一下。
明白了?不要把“这么转换成极值问题”与规划问题中“转换成极值问题”搞混就好。

网友D:
我晕,随便点开帖子瞅一眼,还以为逛错论坛了,这说话水平太高了,涉及十几门学科,一堆高级术语,根本看不懂。

现在模拟板块是21网站建立以来,水平最高的上升期(顶峰还没到)。

@xukun977 :恭喜你,答对了
@不奇怪 :我狗屁不通,行了吧?这样说,你心里舒服一点吧?想听,我可以继续说,让你一次听个够,
@xukun977 :答对了?“matlab/simulink我也用,经常用,但都是用来作系统仿真验证”这才是你的“懂”吧。
@不奇怪 :恭喜你,答对了!!!!!
这些话,对他来说不高级,因为这些概念他都有。你不懂很正常,你是100%的门外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晕,随便点开帖子瞅一眼,还以为逛错论坛了,这说话水平太高了,涉及十几门学科,一堆高级术语,根本看 ...

哥们,你自己都说模电教材几十年没变。
几十年前计算机很高上大,现在我们用计算机吹牛。
还靠手算,到时跟你一样,一算一身汗。

网友D:
21论坛人才辈出,三名首席科学家=
第一名是老三横壹竖,声称不到12个月,看了100本专著,1万篇论文,在中山火炬这种没听说过名字的学校混,严重屈才,起码干中科院院士!
第二名H,据说是鼎鼎大名的复旦资深教授(个人半推半就,想承认,又不敢承认),不用我介绍了。
第三名是论坛刚来两年的新人--叶先生,几个月前还是初学者水平,最近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研究模电,结合先进计算机编程等前沿先进技术,实现了模拟电路设计自动化,年轻有为,希望论坛给予津贴补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论坛人才辈出,三名首席科学家=
第一名是老三横壹竖,声称不到12个月,看了100本专著,1万篇论文,在中山 ...

来捣蛋的呀,我先撤,你自己先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自己都说模电教材几十年没变。
几十年前计算机很高上大,现在我们用计算机吹牛。
还靠手算,到时 ...

matlab/simulink我也用,经常用,但都是用来作系统仿真验证。

像这种一个运放挂几个电阻的纯阻性电路,我从来不用matlab仿真
因为一眼就看出结果的东西,还用软件仿真?

网友E:
设Vin频率等于f,运放增益带宽等于GBW,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tlab/simulink我也用,经常用,但都是用来作系统仿真验证。

像这种一个运放挂几个电阻的纯阻性电路 ...

模拟电路牵涉到:
1、传递函数的推导,涉及代数运算
2、如果加上电容,电感,又涉及S域元件以及微分方程。
3、多元方程,又牵涉到线性代数
4、E24系列,又牵涉到最优值的问题。
我要向你一样:
1、6阶传递函数,一看就出来
2、复杂的有源滤波,一眼看出
3、10多个变量的多元方程,一眼看出
4、解决1-200个变量的线性规划,一眼看出。
我也不会用ma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Vin频率等于f,运放增益带宽等于GBW,Vout=?

如果关心偏置电流,还有模型,不过这个算起来,没多大意义了。

@captzs :是的,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给定范围,给定收敛条件,让计算机自己去搜索符合要求得解。计算机不需要理解传递函数。
如果这么复杂计算,确实没有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1论坛人才辈出,三名首席科学家=
第一名是老三横壹竖,声称不到12个月,看了100本专著,1万篇论文,在中山 ...

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不服老行吗?奔涌吧!后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不服老行吗?奔涌吧!后浪! ...

不服老不行啊,脾气太急躁,看帖子也受不了,血压噗噗上升。
例如21楼那个电路,求交流电压增压,任何一个学过模电的大二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答案是1+Rf/(Rg1//Rg2),这么简单的结果在那倒腾半天,高科技偏微分都上场了,甚至还要动用matlab等先进技术,真让人着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服老不行啊,脾气太急躁,看帖子也受不了,血压噗噗上升。
例如21楼那个电路,求交流电压增压,任何一 ...

这不是你们这帮子老学究的套路吗?你没看到我发的某高校副教授发的用门电路搭数字时钟论文的帖子吗?

网友E:
这时一个实际问题。用一个358运放搭建一个交流信号放大电路如附件。电路增益如何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时一个实际问题。用一个358运放搭建一个交流信号放大电路如附件。电路增益如何计算?

你要把信号频率设成1M,增益还能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服老不行啊,脾气太急躁,看帖子也受不了,血压噗噗上升。
例如21楼那个电路,求交流电压增压,任何一 ...

别着急,我承认不是你教的。
为了找到尽可能通用的软件算法,曾经发现matlab代数运算无敌,能推导传递函数,我估计再过几个月,应该是连传递函数都不推导,更傻的程序,但是通用性增强。100个电路套路用100个程序,编程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你们这帮子老学究的套路吗?你没看到我发的某高校副教授发的用门电路搭数字时钟论文的帖子吗?{:lo ...

matlab的代数运算太傻瓜,几行命令,求微分,解方程。的确有点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把信号频率设成1M,增益还能更小。

对!运放电路增益Ao=Rf/Re+1的前提条件是理想运放线性放大状态,任何实际运放都达不到。
增益带宽积参数的“增益G“是输入信号频率f等于此电路带宽的增益极限。那么实际运放电路增益:
A=Ao//G=AoG/(Ao+G),算法如同电阻并联。这里忽略运放等效电容引起的误差。以前发过帖。
现在再提一个问题:输出信号相位差如何计算?

网友E:
推导和计算只是为了电路分析过程弄清楚某个参数对电路将造成的量的影响,以提供设计电路参数和选择器件参数的依据,并不是要追求精确计数值,精确计算就交给仿真,除非认为仿真是造假。

楼主:
ti的lm358的datasheet比较详细
100k a=22db=13倍
相位差85°=2*pi*85/360=1.4835

Aol套复数=13*e^(i*1.4835)

正相放大器hs=A/(1+A*F)=13*e^(i*1.4835)/(1+13*e^(i*1.4835)*0.01)= 2.715946231985361 +12.457573135313417i

放大倍数=abs(hs)=12.75
相位差=angle(hs)=77.701071170612678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都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了半天:究竟是不是要把

输入的 双极性 原始信号,平移 1/2 Vcc

Ti的文档有四种情形:
+m vi +b
+m vi -b
-m vi +b
-m vi -b
实际上不一定是对称双极性信号。
实际上为了最大可能利用运放输出轨,也就最大利用单片机的adc。
我这个贴讨论的是+m vi - b 通常是传感器信号正偏置比较大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