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TM1638来驱动共阳数码管?

楼主(2020-06-29):
请问一下单片机通过TM1638来驱动共阳数码管的话,编程应该用什么方法将共阴的数据转换成共阳的数据来用?

楼主:
谢谢你,但是这个TM1638的共阳驱动原理我知道的,就是我没有搞懂怎么将编程使用的共阴的数据转换成对应的共阳的数据来使用。

@tyw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tyw
笔段数据取反后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