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反向也可以工作?

楼主(2020-06-29):
最近在进行实验时,发现了一个很疑惑的现象。
该电路正常情况下是一个带有限流保护的输出电源,V3 MCU控制口,控制电源开/关,Q8是限流保护三极管。
在进行端口短路实验时(系统电源线断开,地正常接,对应端口短路到电源),出现了个和之前认知相违背的现象,教课书说PNP可以导通条件是E级电压大于B级0.7V(
集电极正偏,发射级正偏)
输出端口短接到电源之后,发现E级电压小于于B级0.7V(集电极正偏,发射级反偏,放大状态?) PNP也可以导通,端接之后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没看懂(NPN三极管也存在这种现象),论坛的大佬们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集电极正偏,发射级反偏”是BJT的“反向放大状态”,与通常正向放大相比其电流放大倍数要小很多。

网友B:
黑田彻 《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 第75页 上面有讲。这本书模拟版块大神king5555强烈推荐。

网友C:
倍数低,饱和压降低,耐压低(一般小于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正偏,发射级反偏”是BJT的“反向放大状态”,与通常正向放大相比其电流放大倍数要小很多。
...

谢谢H教授,找到了反向放大倍数BR。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反向饱和压降还是0.3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田彻 《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 第75页 上面有讲。这本书模拟版块大神king5555强烈推荐。 ...

感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D:
我模电水平很低,但是波形的幅度还是能够判别。

要加偏置

网友D:
加偏置更明显。
世上无路,走的人多就成路;但是错的路,不会因为走的人多就不错。

网友E:
你的模型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模型有问题吧?

模式没有问题,换一个不同参数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