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

楼主(2020-06-29):
stm32cubeide在debug的时候全局变量不能自动刷新,动态查看吗?

网友A:
没有用过,全局变量应该可以自动刷新的,楼主不妨贴图。

网友B(2020-08-12):
可以使用 live expression 查看。

基于STM32CubeIDE的变量查看话题

这里提醒两点,我们在通过expression或Live expression视窗查看变量时,有时复位或停止后再运行时可能遇到数据失效的情况,这时我们可以将视窗里的变量remove掉重写一次。

另外,Live Expression功能的使用是需要使能配置的,所以当我们试图使用Live Expression来动态查看变量数据时,若发现该功能似乎没法实现时,注意该功能是否已被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