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二、初次试用

楼主:
【PW200烧录器评测】二、初次试用

  我的PC机操作系统是WINDOWS10,将USB连接编程器和PC,系统自动识别并安装设备驱动,在控制面板-设备管理栏里新增一USB串行设备(COM23)。

              图1

  打开PowerWriter,这时默认激活的窗口类型是“烧录器设置”,MCU型号一栏是空的(图2)。

            图2
点击“选择芯片”,在弹出的“芯片系列列表”栏里选择所需型号芯片,我的选择的是STM32L467xE,然后点击“确定”回到主窗口(图3)。

                  图3

现在还需要点击一下“应用设置”保存设置(图4)。

                     图4
      在当前窗口下是无法加载要烧录的目标文件的。需要点击一下“Program Memory”,点击“加载文件到当前页”图标,就可以加载目标代码文件了(图5)。

                   图5

   PowerWriter的“接口电平”可以有多种选项,我选择3.3V,这样在下载目标代码时可以不用另外对目标板供电。相比较ST-LINK这个功能大大方便了烧录。

    连接下载线到目标板接口,点击“编程当前页”图标,PowerWriter开始正常烧写代码了。

将PowerWriter的“接口电平”设置为外部输入,这个PowerWriter现在可以当成CMSIS-DAP JTAG/SW Adapter来使用了。在MDK5的Options-Debug-Settings中选择CMSIS-DAPDebugger选项,现在PowerWriter的应用与ST-LINK完全一样了(图6)

                 图6

初次烧录感觉速度有点慢,待日后查找原因提高。
待改进:当关闭PowerWriter后再打开,发现MCU型号一栏还是空的,还需要重新设定一次,如果能够保留上一次设定,会让使用更方便。

网友A(2020-06-30):
期待期待。。。。后续更为详细的功能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