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第一次能进入仿真,退出仿真后无法再次仿真

楼主(2020-06-29):
我在仿真时遇到下面奇葩的问题:
1、打开keil软件,然后能成功进入仿真,
2、退出仿真,就无法再次进入仿真,
3、关了keil工程,重新打开就可以再次进入仿真,但也只能进入一次。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求解答!!!!

网友A:
硬仿还是软仿?硬的话 看看能不能识别到固件驱动  JTAG还是S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仿还是软仿?硬的话 看看能不能识别到固件驱动  JTAG还是SWD

硬件仿真,

网友A:
点settings 那个进去看 有没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settings 那个进去看 有没有固件

上图中的左面就是电击setting进去的界面,我现在重装keil,结果每次打开keil后,第一次可以仿真,第二次keil直接崩了。

楼主:
正常仿真的时候我能在单片机复位脚测到如上图的三个脉冲,但不能正常仿真的时候只能测到前面的两个脉冲。

楼主:
我仿真STM32就可以,仿真F1C100S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