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arm7单片机移植ucos后i2c地址搜索拖死主机

楼主(2020-06-29):
arm 7核的aduc7026成功移植了ucos-ii,做了一个从i2c中断程序,与2112 通信100k速率正常。但是如果2112主机用i2c地址搜索功能,35k速率没有问题,可以找到7026的从机地址,但是大于35k后,就会把主机的sda 拖低,2112只好reset。
郁闷,移植后其他功能都ok,跑了24小时也没问题,但就是i2c地址搜索这个尾巴。
求解释。

楼主:
昨日突破了,将I2C改成FIQ后,I2C搜索达到70K bus不会挂掉了

楼主:
今日再次突破,速率96k i2c 搜索 ok,秘诀:F标志始终不能置1

楼主:
fiq里面加OSMboxPost,数据没能发到任务,奇怪,请大神指导一下呢

楼主:
这是OSMboxPost的代码片段, 里面有一个任务调度,这样的话岂不是在中断代码里面就会打断?

OS_ENTER_CRITICAL();
    if (pevent->OSEventGrp != 0) {                    /* See if any task pending on mailbox            */
                                                      /* Ready HPT waiting on event                    */
        (void)OS_EventTaskRdy(pevent, pmsg, OS_STAT_MBOX, OS_STAT_PEND_OK);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 Find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
        return (OS_ERR_NONE);
    }

楼主:
消息队列LetterQeue如下使用,有没有问题呢?

OS_EVENT  *LetterQeue;
#define Letter_Size           32
void * LetterQeueTb[Letter_Size];

LetterQeue = OSQCreate(&LetterQeueTb[0], Letter_Size);

static  void  AppTaskOne      (void  *p_arg)
{
        INT32U msg;
        INT8U err;
        (void)p_arg;

        while (DEF_TRUE)
        {
                msg = (INT32U)OSQPend(LetterQeue, 0, &err);
                switch (msg & 0xFF)
                {
                    ....
                 }
        }
}

Fiq:
OSQPost(LetterQeue, (void *)(byIndex));

楼主:
说好的不使用SVC 管理模式,确发现使用了,求大神解释一下呢

#define  ARM_MODE_ARM           0x00000000
#define  ARM_MODE_THUMB         0x00000020

#define  ARM_SVC_MODE_THUMB    (0x00000013L + ARM_MODE_THUMB)
#define  ARM_SVC_MODE_ARM      (0x00000013L + ARM_MODE_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