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HC32F005干扰问题,

楼主:
基本接近项目的尾声,之前用STM8 N76E003  东软单片机,因速度问题,选择了华大HC32F005 TSSOP-20封装。之前一直是解决动态调节PWM问题,现象是一直出现时可以调节时调节不了,后来测试了很多种方法,才知道是单片机受干扰引起的死机,干扰主要来自于SWD 2个下载脚,放在最小系统上面一切正常,用探头夹在下载脚任意一个脚,然后把最小系统靠近电源,然后这2个脚会出现很大纹波,导致死机,测试了其他单片机均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移植程序这么久,到结尾出现一个这样致命的问题,这个单片机直接装到电源板上面,干扰更大,5V供电,3.3V供电均试了都不行,但是供电是没有一点点干扰的,复位脚,内核脚,其他各个管脚均没事,只有那2个下载脚出现这种问题,难道要放弃华大单片机。

网友A(2020-06-29):
请联系代理FAE.
目前华大内部打电警棍、对讲机、特斯拉线圈、VCC+-400mV纹波、交流接触器快速开关均未发现问题。

网友A:
是要代理搞不定,还有原厂支持在。基于内部已完成的各种干挠测试,没有搞不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联系代理FAE.
目前华大内部打电警棍、对讲机、特斯拉线圈、VCC+-400mV纹波、交流接触器快速开关均未发现 ...

代理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

网友A(点评):
联系代理,寄板子到原厂。

网友B:
运行频率是多少?
非共地的情况下的示波器测试都不能信。

网友C:
加上拉是否可以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视频只是测试,因为这个单片机用在电源板控制,发现死机现象,仔细测试后发现SWD 2个脚出现的干扰,一直产生很大的纹波,其他管脚均没有这个现象,后来我用最小系统测试,发现靠近电源板后这2个脚也是产生很大的干扰纹波,(不论单片机和电源板共地还是不共,还是最小系统是单独供电,还是由电源板上面的基准5V供电,均发现这个问题),最后加过下拉,上拉均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关闭这2个烧录脚后,干扰问题得意解决。目前装在电源板上面,基本没有干扰,测试30-50次电源开关,也发现有个别一次死机现象,这个问题得改版解决,目前其他用户没有反馈这个问题得原因,我觉得应该是生产加密后,SWD脚被屏蔽后,抗干扰得以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视频只是测试,因为这个单片机用在电源板控制,发现死机现象,仔细测试后发现SWD 2个脚出现 ...

恭喜lz解决问题了,分享,哈哈,我准备也说,你把swd脚,设置成普通输出,试试,一般输入比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干扰,不用的,设置出输出会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联系代理FAE.
目前华大内部打电警棍、对讲机、特斯拉线圈、VCC+-400mV纹波、交流接触器快速开关均未发现 ...

L136交流接触死机,电源部分没动,改用沁恒的一款稳定,只是功耗大,但不是电池供电不怕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