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115数据不连续问题

楼主(2020-06-29):
ADS1115采集的数值总是16的整数倍(0,16,32。。。。)不是0.1.2.3.4。。。。连续变化的是什么问题?求教

网友A:
怎么象是 12 位方式,  高位对齐的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象是 12 位方式,  高位对齐的数据格式

你好   你的意思是这不是ADS1115  16位的吗?还是有什么配置改成12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象是 12 位方式,  高位对齐的数据格式

这个值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和实际的差不多的   也就是差16个值的误差,我看资料上面写的3.3V供电最大±3的误差

网友B:
你现在取得几位数据?还有就是你换算为电压变化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取得几位数据?还有就是你换算为电压变化是多少呢?

0.256V   val=16  结果是 0.000125(V)=0.125mV    主要是我要测电流0.01Ω的电阻   电流就是12.5mA,这误差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取得几位数据?还有就是你换算为电压变化是多少呢?

我试了不同量程,不同通道,值都是16的整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取得几位数据?还有就是你换算为电压变化是多少呢?

val_1 = ads1115_read(I2C_Arr_n, 0x90|(ADSn<<1), 0u);

        val = val_1;

        if(val_1 > 0x8000)
        {
                val = -(0x10000 - val_1);        //已知补码求原码
        }
        else if((val_1==0x7FFF)|(val_1==0X8000))//是否超量程了
    {
        val_1=0;
        printf("超量程了(over PGA)\r\n");
    }

网友A:
这是 16 位的 ADC ,  我看这个是怀疑软件有没有可能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16 位的 ADC ,  我看这个是怀疑软件有没有可能弄错了

看这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数据,也没啥问题啊     而且我配置完再去读ADS1115的配置寄存器的数据也是对的,搞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不同量程,不同通道,值都是16的整数倍

还是倾向于处理出现的问题。你直接显示的是哪个值呢?val_1这个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倾向于处理出现的问题。你直接显示的是哪个值呢?val_1这个值吗?

是val  我把计算前的和计算后的都打印出来了

楼主:
问题解决   换了一个ADS1115好了     国产害人啊,假冒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