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系列的JTAG接口IO怎么设置成普通IO口使用

楼主(2020-06-29):
如题,求解答

网友A:
具体是那款芯片呢?用的是mplab harmony2 还是 harmony3?在MHC界面都是可以图形化配置的哦。
参考datasheet的I/O章节 都是通过寄存器配置具体pin的mode就可以的哦
另外这里有Harmony3的一系列中文guide供参考: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a=index&id=172

楼主:
已解决了

网友B:
恭喜解决。

网友C:
图形化工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配置字可以用MCC操作吗

网友B:
MCC就可以设置了。